变频器的安装环境和使用条件

楼主(2012-05-23):
变频器能稳定工作,必须确保变频器运行环境满足其所规定容许环境。
1. 安装场所:
1: 电气室应湿汽少、无水浸
2: 无爆炸性、燃烧性或腐蚀性气体和液体,粉尘少
3: 维修检查容易进行
4: 应备有通风口或换气装置以排出变频器产生热量
2. 使用条件:
1): 变频器运行温度多为:0~40或-10~50,要注意变频器柜体通风性。
2): 变频器周围湿度为90%以下。周围湿度过高,存电气结缘降低和金属部分腐蚀问题。受安装场所限制,变频器不已安装湿度高场所,变频器柜体应尽量采用密封结构。为防止变频器停止时结露,装置需加对流加热器。
3): 变频器周围不应有腐蚀性、爆炸性或燃烧性气体以及粉尘和油雾。变频器安装周围如有爆炸性和燃烧性气体,变频器内有易产生火花继电器和接触器,会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有腐蚀性气体时,金属部分产生腐蚀,影响变频器长期运行。变频器周围存粉尘和油雾时,这些气体变频器内附着、堆积将导致结缘降低;强迫风冷变频器,过滤器堵塞将引起变频器内温度异常上升,致使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
4): 变频器耐振性应机种而不同,振动超过变频器容许值时,将产生部件紧固部分松动以及继电器和接触器等可动部分器件误动作,往往导致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机床、船舶等事先能预见振动场合,应考虑变频器振动问题。
5): 变频器标高多规定1000m以下。标高高则气压下将,容易产生结缘破坏。另外标高高冷却效果也下降,必须注意温升。
变频器接线:
各种工厂和设备采用变频调速时,变频器电源侧和电机侧都会产生 谐波干扰,对供电电网和变频器周围其他电气设备要产生EMC干扰。另外确保变频器长期可靠运行,变频器接线是非常重要。

网友A:
没有安装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