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NA 内置模拟量的使用

楼主(2012-05-23):
请问各位大大,内置的,模拟量具体怎么使用,在plc的设置里设置好参数,然后直接mov就可以了么?

怎么没反应。。。。

最好能来张梯形图,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找出模拟量的地址就差不多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至少要先设置一下,内置的模拟量要选择用6000还是12000的范围,还要选择用0-10V、-10-10V等方式,这些要根据具体的外围设备和计算需要来设定的,设置好了还得连接到外围设备上试,接线正确才行的,符合条件的话直接MOV就可以了。

网友C:
CP1E - NA 系列的PLC 只支持6000 的分辨率。  在设置中选择量程范围。  对应的模拟量输入通道是  90   91   输出通道是190

可以直接采用这通道进行运算的,也可以使用MOV 指令传送移出。

网友D:
跟外置的差不多,设分辨率和选择量程,只不过输入和输出通道固定了IN:90,91,OUT:190

网友E(2019-09-22):
90里面的值一直是-300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