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PLC和威伦触摸屏画面连接问题

楼主(2012-05-23):
用的西门子200系列的PLC和威伦MT系列的触摸屏,做了几个画面,在PLC里面设定时间,时间1的时候显示画面20,时间2的时候显示画面21,因为每个时间段对应不同的工作模式,求助在PLC里面应怎么连接上,是不是应调用什么模块才能按时间显示。非常感谢,我这没有积分,要不就全给你了。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检查plc接线 西门子200plc手册上就有224的接线图 然后检查通道(短接看看指示灯亮不亮),排除硬件问题。开关到plc的节点应该是干接点 还是不行就检查一下程序 注意一下两个开关有没有对应错通道 就是i0.0该亮的时候别的灯会不会亮

楼主:
对:lidong700500关于首先你应该检查plc接线 西门子200plc手册上就有224的接线图 然后检查通道(短接看看指示灯亮不亮),排除硬件问题。开关到plc的节点应该是干接点 还是不行就检查一下程序 注意一下两个开关有没有对应错通道 就是i0.0该亮的时候别的灯会不会亮内容的回复:

这些都没有问题 ,都对应上了,我的意思是时间1的时候转到画面A,时间2的时候转到画面B,这个在PLC中要怎么做呢?

网友B:
这个只能触发了,在PLC里面用时间触发后调用画面

楼主:
对:统一关于这个只能触发了,在PLC里面用时间触发后调用画面 内容的回复:

恩 ,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怎么调用画面呢,用什么指令?

网友C:
    在 PLC 程序中做个时间的调用,或是计时吗,到时间 1 时输出一个信号触发画面 A, 时间 2 到触发 画面 B  ,画面在屏的程序中做好信号点

网友D:
在PLC控制里建立一个切换基本窗口,定义一个地址,PLC到时间后将画面号传送到这个地址不就切换了吗

网友D:
在触摸屏的PLC控制里建立一个切换基本窗口,定义一个地址,PLC到时间后将画面号传送到这个地址不就切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