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伺服正反转

楼主(2012-05-23):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我用的是三菱FX1S控制台达伺服控制器B2型,我从CN1的41#接在Y0可以转动,转动方向不知道接在CN1的哪一点上,试了几个点都不行。在41#上输入—脉冲也不能转动。请大家帮帮忙。目的是要控制正反转。

网友:
你把YO 接10#,正传接3#,反转接15#。试试

网友A:
37#是控制方向的,37#ON一个方向,37#OFF另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