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XC3PLC可以通讯吗?怎么样做程序?

楼主(2012-05-23):
两台XC3-32R-E  的信捷PLC可以通讯吗?怎么样做程序啊?最后讲的清楚一点,我也是刚开始学习PLC,谢谢!

网友A:
做通讯肯定没问题的,既然刚开始学,那就先从基础知识开始吧,介个以后再说。。。

网友B:
可以啊   基础学习  可以进西门子的资料库看视频  好好学习

网友C:
当然可以通讯了,先看你用什么通讯然后再说怎么去写程序

网友D:
先看看第七章,看个半天,估计就会了

网友E:
太简单了,用modbus

楼主:
对:linac关于太简单了,用modbus内容的回复:

站号fd8220怎么设置啊?谢谢

楼主:
对:统一关于当然可以通讯了,先看你用什么通讯然后再说怎么去写程序 内容的回复:

我试图写了一下,用modbus通讯,只是编写程序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每一台PLC都要下载程序啊?假如我在编程软件里建立两个PLC程序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E:
把一台配置为modbus从站。

另一台按上面的通讯参数配置,然后在梯形图中用主站指令读写从站,写完肯定要下载PLC,

网友F(2012-11-25):
把一台设为主机,另一台设为从机 用 modbus 吧

网友G:
用MCLW 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H(2013-04-09):
用MODBUS,485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的,在手册的第七章节和手册的第十二章节有案例,直接照搬学习下,对你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