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谈三菱PLC维修实战

楼主(2012-05-23):
 老朱谈三菱PLC维修实战,在工业设备中使用的各种品牌PLC都具有自诊断功能,当PLC出现异常时应该充分利用其自诊断功能来分析相应故障原因。当PLC发生异常时,首先我们需要检查电源电压、PLC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有松动现象,以及有无其他异常情况,然后还需要根据PLC基本单元上设置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检查PLC自身以及外部是否有异常情况。当发生错误时,80098060—8068中会有一值被写入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4中,我们假设写入这个D8004中内容是8064,则需要通过查看D8064的内容便可知道出错代码,与出错代码相对应的实际出错内容可以参考PLC使用手册的错误代码表。

  下面以三菱FX系列PLC为例,来说明根据LED指示灯状况以诊断PLC故障原因的方法,仅供工控维修的朋友们参考!

  1.电源指示(【POWER】LED指示)

  当向三菱PLC基本单元供电时,基本单元表面上设置的【POWER】LED指示灯会亮。如果电源合上但【POWER】LED指示灯不亮,请确认电源接线。另外,若同一电源有驱动传感器等时,请确认有无负载短路或过电流。若不是上述原因,则可能是PLC内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其它异常情况,使基本单元内的保险丝熔断,此时可通过更换保险丝来解决。

  2.出错指示(【EPROR】LED闪烁)

  当程序语法错误(如忘记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等),或有异常噪音、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而引起程序内存的内容变化时,【EPROR】LED会闪烁,三菱PLC处于STOP状态,同时输出全部变为OFF。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程序是否有错,检查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噪音源。

  3.输入指示

  不管输入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检查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实在ONOFF状态。如果输入开关的额定电流容量过大或由于油侵入等原因,容易产生接触不良。当输入开关与LED灯亮用电阻并联时,即使输入开关OFF但并联电路仍导通,仍可对三菱FX系列PLC进行输入。如果使用光传感器等输入设备,由于发光/受光部位粘有污垢等,引起灵敏度变化,有可能不能完全进入“ON”状态。在比三菱FX2N系列PLC运算周期短的时间内,不能接收到ONOFF的输入。如果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不同的电压时,会损坏输入回路。

  4.输出指示

  不管输出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如果负载不能进行ONOFF时,主要是由于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的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不好导致接触不良。

  5.出错指示(【EPROR】LED灯亮)

  由于三菱PLC内部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受外部异常噪音的影响,导致CPU失控或运算周期超过200ms,则WDT出错,【EPROR】LED灯亮,PLC STOP,同时输出全部都变为OFF。此时可进行断电复位,若PLC恢复正常,可检查有无异常噪音发生源和导电性异物混入的情况。另外,检查 PLC的接地是否符合要求。检查过程如果出现【EPROR】LED灯亮闪烁的变化,进行程序检查。如果【EPROR】LED依然一直保持灯亮状态时,确认程序运算周期是否过长(监视D8012可知最大扫描时间)。如果进行全部的检查之后,【EPROR】LED 的灯亮状态仍不能解除,应考虑PLC内部发生了某种故障,请与凌坤电气的资深PLC维修工程师联系。

网友A:
不错,做到既会应用又会维修。

网友B:
多谢楼主,楼主是不是老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纪大点,所以就倚老卖老了    呵呵   标题党,没有什么特别用意

网友D:
都说不错,我也来顶顶帖子。

网友E(2012-06-22):
能讲讲西门子的PLC吗,非常感谢

网友F(2013-06-27):
一砣屎!还吹的不得了!!!

网友G:
真的要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