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上的S7-300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2-05-23):
有S7-300的最新中文编程软件,在WIN7上用的,请发一份给我23126881@qq.com,谢谢,还有我买的USB-MPI编程线不能通讯是怎么回事呀,USB,POWER灯都亮了,就是MPI不亮,不能通讯是怎么回事呀,先谢谢了

网友A:
就想好事不知自己去找。

网友B:
对啊,如果人家有,软件也很大,一般传也很困难。

网友C:
找高版本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
USB通讯线不能通讯,有可能驱动没有安装好,STEP7 V5.5版本不需要单独安装驱动。

网友D:
1, 最新中文版装 WIN7 的??? 有 V5.5 最新的可以运行 WIN7 ,但好像英文版的说!

2,USB-MPI编程线不能通讯是怎么回事呀,USB,POWER灯都亮了,就是MPI不亮,你的 PG 中的通讯设置可能不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