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三极管如何控制小灯开关?

楼主(2012-05-23):
       一朋友的中学孩子的电子课上有一个电子制作,不会做,拿给我做,可是我也看了半天没有想出来怎么做?

    制作电子器件:两节5号电池,一个电阻,一个 220UF  的电容,两个 S9013 的三极管, 一个开关,一个灯泡

    要求: 按下小开关灯亮,再按下小灯关,请问各位电工高手,这个电路如何制作?

网友A(2012-12-08):
很像看看一看,初学习

网友B:
电阻多大阻值?是不是双稳态电路?

网友C:
给你出个晶体管构成的电路,见下图:

    图中D1为发光二极管,代替灯泡,可减小9013功耗。该电路是由晶体管构成的双稳态电路:如G2管截止,其发光二极管D1灭, 按一次按钮,触发双稳态使其输出反转:G2由截止变导通,使发光二极管D1亮,再按一次按钮,触发双稳态使其输出反转:G2由导通变截止,使发光二极管D1灭。。

。。。。。

网友(2016-05-08):
引用 网友C:
给你出个晶体管构成的电路,见下图:    图中D1为发光二极管,代替灯泡,可减小9013功耗。该电路是由晶体管构成的双稳态电路:如G2管截止,其发光二极管D1灭, 按一次按钮,触发双稳态使其输出反转:G2由截止变导通,使发光二极管D1亮,再按一次按钮,触发双稳态使其输出反转:G2由导通变截止,使发光二极管D1灭。。

我做了一个,根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