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T触摸屏和电脑用usb转232连上后下载程序到9%后通讯超时!

楼主(2012-05-23):
一台新的PWS6600T型触摸屏和电脑用usb转232连上后,下每次载程序到9%后,显示通讯超时!请各位高手给指点!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的下载线或通讯口在下载的时候活动了,你在下一次试试!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小董关于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的下载线或通讯口在下载的时候活动了,你在下一次试试! 内容的回复:

试了几次还是这样。

网友B:
保证线都插紧了,或换个通讯口试试,实在不行重启一下电脑

楼主:
重新换了一根质量好的USB转RS232线后,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证线都插紧了,或换个通讯口试试,实在不行重启一下电脑

网友D(2012-08-08):
重新换线,下载程序和固件(不仅传程序还要传固件!)

网友E:
用网线(交叉型)下载或用路由器由普通网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