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00调用MAP库的问题

楼主(2012-05-23):
我调用MAP库,PLC发送同样的脉冲,驱动器接受和反馈的脉冲也没问题,但是机械的的实际位移不太稳定,如果说是机械的误差但不会这么大,

我库地址是VB3000开始的,按着说明书上面v3000.0为0时不管有没有到最低速都会停止.

VD3001应该是调整因子,默认值为0,但是实际却是1(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影响),这个值我没有写入过。当我强制为0时,机械抖动就比较厉害,好像没有加减速时间了。但是这二个地址肯定没有重复。

我修改相对位移给定的脉冲频率时,对机械的位移距离也会产生影响,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5-01-08):
  1. 调整因子必须为1,否则无法正确定位,如果发现有少量误差可以调整,如:1.00003等。

  2. 误差大有可能最低转速或启停转速设置过大,因为最大的1/4以内较好。也可能是运动阻力不稳定,导致失步。

  3. 启动、停止、绝对运动、相对运动都有例程,请自己试验,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