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2-05-23):
    各位大侠 , 我有一段松下 fp10sh 的程序要转换成 s7-300 的 ,那位能帮忙指导一下。

程序如下:

ST R111B F6 (DGT)  DT 9 H0 DT202

ST R111B F60 (CMP)  DT202 H2

ST R1122 ST R1127 ORS  P0 MV H0 DT202

网友A:
语句表的看不懂啊!找个梯形图的也许还可以!

网友B:
没有用过松下的,很遗憾。。

网友C:
第二个是比较

剩下的看指令手册 理解意思。

楼主:
我研究了它的手册 ,第一行的指令 是复制 DT9 的低位 数据 到 DT202 低位,

第二行 应该是比较 DT202 H2 , H2 是16进制 2常数 ,

第三行的意思是当 R1122 或 R1127 通 传送 16进制 H0  常数 去 DT202 。这是我的理解。参考松下的手册

楼主:
我有松下的编程手册

楼主:
P0 MV是 数据写入 指令 但 只是 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没有用过松下的,很遗憾。。 语句表的看不懂啊!找个梯形图的也许还可以!

楼主:
怎么把梯形图 放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