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命令字

楼主(2012-05-23):
想请教各位高手,我用一块仪表与上位机通讯,上位机读取两个数据,这两个数据是32位浮点数和32位整数,分别放在1#2#寄存器和25#26#寄存器内,我用串口调试工具拦截的数据如下:

1、当我读取寄存器的地址是4DF0002和4DB0025时,命令字如下

    08 03 00 01 00 19 D5 59

2、当我读取寄存器的地址是4DF0001和4DB0025时,命令字如下

    08 03 00 00 00 1A C4 98

但是读上来的数据都是正确的。。。

想请教一下各位,同时读两个数据时命令字怎么解释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数值超过1个字的时候,你在看看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对:ye_w关于如果数值超过1个字的时候,你在看看数据是否正确内容的回复:

现在设备里数据都很小,还没有超过一个字。

我现在知道了,即使同时把两个数读上来,命令字中08 03 00 00 00 1A C4 98第六个字节1A也是表示的要读的字节数,我还是为是第二个数的起始地址呢,现在有点明白了,不过对解码顺序还是有点似懂非懂,解码顺序和这个数在寄存器里存放的顺序有关吗?比如低位放在地址小的寄存器还是地址大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