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看图方法

楼主(2012-05-23):
在无线电设备中,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识图是电路分析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

1.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的功能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功能:

(1)它表达了集成电路各引脚外电路结构和元器件参数等,从而表示了某一集成电路完整的工作情况。

(2)有些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画出了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这对分析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相当方便,但这种表示方式不多。

(3)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有典型应用电路和实际应用电路两种,前者在集成电路手册中可以查到,后者出现在实用电路中,这两种应用电路相差不大。根据这一特点,在没有实际应用电路图时可以用典型应用电路图作参考,这一方法在集成电路维修时常常采用。

(4)在一般的情况下,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单元电路,或一个电路系统,但有些情况下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要用到两个或更多的集成电路。

楼主:
2.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特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1)大部分应用电路不画出内电路方框图,因为这对识图不利,尤其对初学者进行电路工作分析时更为不利。

(2)对初学者而言,分析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比分析分立器件的电路更为困难,这是对集成电路内部电路不了解的结果。实际上,识图也好,修理也好,集成电路比分立器件电路更为方便。

(3)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而言,在大致了解集成电路内部电路和详细了解各引脚作用的情况下,识图是比较方便的。这是因为同类型集成电路具有规律,在掌握了它们的共性后,可以方便地分析许多同功能不同型号的集成电路应用电路。

楼主:
3.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识图方法和注意事项分析集成电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主要有下列几点。

1)了解各引脚的作用是识图的关键若要了解各引脚的作用,可以查阅有关集成电路的应用手册。知道了各引脚的作用,分析各引脚外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元器件的作用就方便了。例如,知道引脚①是输入引脚,那么与引脚①所串联的电容是输入端耦合电路,与引脚①相连酌电路是输入电路。

2)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的三种方法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的作用有三种方法:一是查阅有关资料;二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进行分析;三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中各引脚的外电路特征进行分析。对于第三种方法,要求有比较好的电路分析基础。

3)电路分析步骤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分析步骤如下。

(1)直流电路分析。这一步主要OPA2356AIDGKT是进行电源和接地引脚外电路的分析。注意:电源引脚有多个时要区分这几个电源之间的关系,如是否是前级或后级电路的电源引脚,或是左右声道的电源引脚;对多个接地引脚也要这样区分。区分多个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对修理是有用的。

(2)信号传输分析。这一步主要分析信号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外电路。当集成电路有多个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时,要明确是前级还是后级电路的输出引脚;对于双声道电路还分清左右声道的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

(3)其他引脚外电路分析。例如,找出负反馈引脚和消振引脚等,这一步的分析是最困难的。对初学者而言,分析时要借助引脚作用资料或内电路方框图。

(4)有了一定的识图能力后,要学会总结各种功能集成电路的引脚外电路规律,并要掌握这种规律,这对提高识图速度是有用的。例如,输入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容或一个耦合电路与前级电路的输出端相连;输出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路与后级电路的输入端相连。

(5)分析集成电路的内电路对信号放大和处理过程时,最好查阅该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内电路方框图时,可以通过信号传输线路中的箭头指示,知道信号经过了哪些电路的放大或处理,信号最后从哪个引脚输出。

(6)了解集成电路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和引脚直流电压规律对检修电路是十分有用的。OT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集成电路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OC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OV;BTL电路两个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单电源供电时等于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双电源供电时等于OV。当集成电路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阻时,该电阻将影响这两个引脚上的直流电压;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线圈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不相等时必是线圈开路了;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容或接RC串联电路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肯定不相等,若相等说明该电容已经击穿。

(7)-般情况下不要求分析集成电路的内电路工作原理,因为这是相当复杂的。

楼主:
4.电路分析基本方法扣电子电路图种类电子技术和无线电维修技术绝不是一门容易学好且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掌握的学科。该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很多,各方面又相互联系。作为初学者,首先要在整体上了解并初步掌握它。实践证明,通过3~5个月的学习就能掌握这门技术的想法并不现实。

楼主:
5.电路分析方法1)初步了解电子电路图电子电路图用来表示实际电子电路的组成、结构和元器件标称值等信息。

从这一电路图中可以看出,该电路由电阻器R,~R。、电容器C.~C3和三极管VT.等元器件组成。各元器件之间的连接线路表明了这一电路中各元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Ri下面的270kfl表示该电阻的标称阻值;Cl下面的lOOpF是该电容的标称容量;VTi下面的2SC536是该三极管的型号。

了解电路图的种类和掌握各种电路图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学习电子电路工作原理的第一步。电子电路图主要有下列六种:

(1)方框图(包括整机电路方框图和系统电路方框图等)。

(2)单元电路图。

(3)等效电路图。

(4)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

(5)整机电路图。

(6)印制电路板图。

2)方框图识图简介一个两级音频信号放大系统的方框图。由图可知,这一系统电路主要由信号源电路、第一级放大器电路、第二级放大器电路和负载电路构成。这是一个两级放大器电路。

方框图的种类较多,主要有三种:整机电路方框图、系统电路方框图和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

(1)整机电路方框图。整机电路方框图是表达整机电路图的方框图,也是众多方框图中最为复杂的方框图。关于整机电路方框图,主要说明下列几点。

①从整机电路方框图中可以了解到整机电路的组成和各部分单元电路之间的关系。

②在整机电路方框图中,通常在各个单元电路之间用带有箭头的连线进行连接。

通过图中的这些箭头方向还可以了解到信号在整机各单元电路之间的传输途径。

③有堂机器的整机电路方框图比较复杂:有的用一张方框图表示整机电路结构情况,有的则将整机电路方框图分成几张。

④并不是所有的整机电路在图册资料中都给出整机电路的方框图,但是同类型整机电路的整机电路方框图基本上是相似的,所以可以借助其他整机电路方框图了解同类型整机电路的组成等情况。

⑤整机电路方框图不仅是分析整机电路工作原理的有用资料,更是故障检修中逻辑推理及建立正确检修思路的依据。

(2)系统电路方框图。一个整机电路通常由许多系统电路构成,系统电路方框图就是用方框图的形式表示系统电路的组成等情况,它是整机电路方框图下一级的方框图,系统方框图往往比整机电路方框图更加详细。组合音响中的收音电路系统方框图。

(3)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十分常见。集成电路内电路的组成情况可以用内电路方框图表示。集成电路十分复杂,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用内电路方框图表示集成电路的内电路组成情况更利于识图。

从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中可以了解到集成电路的组成和有关引脚作用等识图信息,这对分析该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是十分有用的。某型号收音机中放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

该集成电路内电路由本机振荡器电路、第一至第三级中频放大器电路和检波器电路组成。

集成电路的引脚一般比较多,内电路功能比较复杂,所以在进行电路分析时,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是很有帮助的。

(4)方框图的功能。

方框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①表达了许多信息。粗略表达了某一复杂电路(可以是整机电路、系统电路和功能电路等)的组成情况,通常是给出这一复杂电路主要单元电路的位置、名称及各部分电子电路识图入门突破单元电路之间的连接关系,如前级和后级关系等信息。

②表达了信号传输方向。方框图表达了各单元电路之间的信号传输方向,从而使识图者能了解信号在各部分单元电路之间的传输次序;根据方框图所标出的电路名称,识图者可以知道信号在这一单元电路中的处理过程,为分析具体的电路提供了指导性的信息。

例如,图3—2的方框图给出了这样的识图信息:信号源输出的信号首先加到第一级放大器中放大(信号源电路与第一级放大器之间的箭头方向提示了信号传输方向),然后送人第二级放大器中放大,再激励负载。

方框图是重要的电路图,在分析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和复杂的系统电路及了解整机电路的组成情况时,方框图为识图带来诸多便利。

(5)方框图的特点。

提出“方框图”的概念主要是为了便于识图,了解方框图的下列一些特点对识图和修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方框图简明清楚,可方便地看出电路的组成和信号的传输方向途径,以及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昀处理过程等,如信号是放大了还是衰减了。

②方框图比较简洁,逻辑性强,因此便于记忆,同时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大,这就使得方框图更为重要。

③方框图有简明的,也有详细的:方框图越详细,为识图提供的有益信息就越多。

在各种方框图中,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最为详细。

④方框图往往会标出信号传输的方向(用箭头表示),它形象地表示了信号在电路中的传输方向。这一点对识图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它可以帮助识图者了解某引脚是输入引脚还是输出引脚(根据引脚上的箭头方向得知这一点)。

在分析一个具体电路的工作原理之前,或者在分析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之前,先分析该电路的方框图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分析具体电路的工作原理,对修理中逻辑推理的形成和对故障部位的判断也十分重要。

楼主:
3)方框图识图方法关于方框图的识图方法,说明以下三点。

(1)分析信号传输过程。了解整机电路图中的信号传输过程时,主要是看箭头的方向,箭头所在的通路表示了信号的传输通路,箭头方向指示了信号的传输方向。在一些音响设备的整机电路方框图中,左右声道电路的信号传输指示箭头采用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

(2)记忆电路的组成。记忆一个电路系统的组咸时,由于具体的电路太复杂,所以要用方框图。在方框图中,可以看出各部分电路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是如何连接的),特别是控制电路系统,可以看出控制信号的传输过程、控制信号的来路和控制的对象。

(3)分析集成电路。在分析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过程中,没有集成电路的引脚作用资料时,可以借助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了解和推理引脚的具体作用,特别是可以明确地了解哪些引脚是输入引脚,哪些是输出引脚,哪些是电源引脚,而这三种引脚对识图是非常重要的。当引脚引线的箭头指向集成电路外部时,引脚是输出引脚,箭头指向内部时是输入引脚。

举例说明:在集成电路方框图中,集成电路的引脚①引线箭头向里,说明信号是从引脚①输入到变频级电路中的,所以引脚①是输入引脚;引脚⑤上的箭头方向朝外,所以引脚⑤是输出引脚,变频后的信号从该引脚输出;引脚④是输入引脚,因为信号输入到中频放大器电路中,所以输入的信号是中频信号;引脚③是输出引脚,输出经过检波后的音频信号。

当引线没有箭头时,即集成电路中的引脚②,说明该引脚外电路与内电路之间不是简单的输入或输出关系,方框图只能说明引脚②内外电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引脚②要与外电路本机振荡器电路中有关的无器件相连,具体是什么联系,方框图就无法表达清楚了,这也是方框图的一个不足之处。

另外,在有些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中,有的引脚箭头是双向的,这种情况常见于数字集成电路中,这表示信号既能够从该引脚输入,也能’

从该引脚输出。

4)方框图识图的注意事项方框图的识图要注意以下几点。

(1)厂方提供的电路资料中一般情况下都不给出整机电路方框图,不过大多数同类型机器的电路组成是相似的,利用这一特点,可以用同类型机器的整机方框图作为参考。

(2)在一般情况下,对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是不必进行分析的,只需要通过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来理解信号在集成电路内电路中的放大和处理过程。

(3)方框图是众多电路中首先需要记忆的电路图,记住整机电路方框图和其他一些主要系统电路的方框图是学习电子电路的第一步。

5)单元电路图识图方法单元电路是指某一级控制器电路,或某一级放大器电路,或某一个振荡器电路和变频器电路等,它是能够完成某一电路功能的最小电路单位。从广义上讲,一个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也是一个单元电路。

在学习整机电子电路工作原理的过程中,单元电路图是首先遇到的具有完整功能的电路图,提出电路图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分析电路工作原理。

(1)单元电路图功能。单元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功能。

①单元电路图主要用来讲述电路的工作原理。

②单元电路图能够完整地表达某一级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有时还会全部标出电路中各元器件的参数,如标称阻值、标称容量和三极管型号等。图3-8栎出了可变电阳器和申.阳器的阻值。

③单元电路图对深入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和记忆电路的结构和组成很有帮助。

楼主:
2)单元电路图特点。

单元电路图是为了便于分析某个单元电路工作原理而单独将这部分电路画出的电路图,所以已省去了与该单元电路图无关的其他元器件和有关的连线及符号。这样,单元电路图就显得比较简洁而清楚,识图时没有其他电路的干扰,这是单元电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单元电路图对电源、输入端和输出端已经进行了简化。是一个单管共射放大单元电路图。

①电源表示方法。电路图用+V表示直流工作电压,正号表示采用正极性直流电压给电路供电,地端接电源的负极;用-V表示直流工作电压,负号表示采用负极性直流电压给电路供电,地端接电源的正极。

②输入和输出信号表示方法。Ui表示输入信号,是这一单元电路所要放大或处理的信号;Uo表示输出信号,是经过这一单元电路放大或处理后的信号。

通过单元电路图中这样的标注可方便地找出电源端、输入端和输出端,而在实际电路中,这三个端点的电路均与整机电路中的其他电路相连,没有+V、U.和U。的标注,这会给初学者识图造成一定的困难。

例如,见到【,i可以知道信号是通过电容(C,)加到三极管(VT)基极的;见到U。可以知道信号是由三极管(VT)集电极输出的。这相当于在电路图中标出了放大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无疑大大方便了电路工作原理的分析。

③单元电路图采用习惯画法,一看就明白。例如,元器件采用习惯画法,各元器件之间采用最短的连线。在实际的整机电路图中,由于受电路中其他单元电路元器件的制约,该单元电路中的有关元器件画得比较乱,有的在画法上并不常见,甚至个别元器件画得与该单元电路相距较远。这样,电路中的连线很长且弯曲,从而不利于电路识图,也不利于解释电路工作原理电路工作原理。

单元电路图只出现在讲解电路工作原理的书中,实用电路图中是不出现的。对单元电路的学习是学好电子电路工作原理的关键。只有掌握了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才能分析整机电路。

(3)单元电路图识图方法。

单元电路的种类繁多,各种单元电路的具体识图方法有所不同,这里只对具有共性的问题说明几点。

①有源电路分析。有源电路就是需要直流电压才能工作的电路,如放大器电路。

对有源电路识图,首先分析直流电压供给电路,此时将电路图中所有的电容器看成开路(囚为电容器具有隔直特性),将所有的电感器看成短路(电感器具有通直的特性)。

直流电路分析示意图。

在整机电路的直流电路分析中,电路分析的方向一般是先从右向左,因为电源电路通常画在整机电路图的右侧下方。整机电路图电源电路位置示意图。

对具体单元电路的直流电路进行分析时,再从上向下,因为直流电压供给电路通常画在电路图的上方。某单元电路直流通路示意图。

②信号传输过程分析。信号传输过程分析就是分析信号在该单元电路中如何从输入端传输到输出端,信号在这一传输过程中受到了怎样的处理(如放大、衰减和控制等)。信号传输的分析方向示意图,一般是从左向右进行。

③元器件作用分析。对电路中元器件作用的分析非常关键,能不能看懂电路的工作其实就是能不能看懂电路中各元器件的作用。对于交流信号而言,VTi发射极输出的交流信号电流流过了Ri,使Ri产生交流负反馈作用,能够改善放大器的性能。而且,发射极负反馈电阻Ri的阻值越大,其交流负反馈越强,性能改善得越好。

④电路故障分析。要注意的是,在明白电路工作原理之后,对元器件的故障分析才会变得比较简单,否则电路故障分析十分困难。

电路故障分析就是分析电路的元器件出现开路、短路和性能变劣后对整个电路的工作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影响,输出信号会出现什么故障现象,如无输出信号、输出信号小、信号失真、噪声等。

举例说明:图3-15是电源开关电路图,Sl是电源开关。分析电路故障时,假设S.出现下列两种可能的故障。

一是接触不良。由于Sl在接通时两触点之间不能接通,电压无法加到电源变压器Ti中,电路无电压而不能正常工作。如果Sl两触点之间的接触电阻大,这样Sl接通时开关两触点之间存在较大的电压降,使加到Ti-次绕组(又称初级绕组或初级线圈)的电压下降,从而使T.二次绕组(又称次级绕组或次级线圈)输出电压低。

二是开关Sl断开电阻小。当开关Sl断开电阻小时,在Sl断开时仍然有一邵分电压加到T.一次绕组上,使电路不能彻底断电,机器的安全性能差。

整机电路中的各种功能单元电路繁多,许多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十分复杂,若在整机电路中直接进行分析就显得比较困难;在对单元电路图分析之后,再去分析整机电路就显得比较简单,所以单元电路图的识囹也是为整机电路分析服务的。

6)等效电路图识图方法等效电路图是一种为便于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而简化的电路图,它的电路形式与原电路有所不同,但电路所起的作用与原电路是一样的(等效的)。

楼主:
在分析某些电路时,采用这种电路形式代替原电路就更有利于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

(1)三种等效电路图。

①直流等效电路图。这一等效电路图只画出原电路中与直流相关的电路,省去了交流电路,这在分析直流电路时才用到。

画直流等效电路时,要将原电路中的电容看成开路,而将线圈看成通路。

②交流等效电路图。这一等效电路图只画出原电路中与交流信号相关的电路,省去了直流电路,这在分析交流电路时才用到。画交流等效电路时,要将原电路中的耦合电容看成通路,将线圈看成开路。

③元器件等效电路图。对于一些新型特殊的元器件,为了说明它的特性和工作原理,须画出这种等效电路。

举例说明:图3-16是常见的双端陶瓷滤波器的等效电路图。

由图3-16可知,双端陶瓷滤波器在电路中的作用相当于一个LC串联谐振电路,所以它可以用线圈L,和电容C,串联电路来等效,而LC串联谐振电路是常见的电路,人们比较熟悉它的特性,这样可以方便地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

(2)等效电路图分析方法。

等效电路的特点是电路简单,是一种常见且易于理解的电路。等效电路图不出现在整机电路图中,仅出现在电路原理分析的图书中,是一种为了方便电路工作原理分析而采用的电路图。

关于等效电路图的识图方法,主要说明以下几点。

①分析电路时,用等效电路直接代替原电路中的电路或元器件,用等效电路的特性理解原电路的工作原理。

②三种等效电路有所不同,电路分析时要确定使用的是哪种等效电路。

楼主:
③分析复杂电路的工作原理时,画出直流或交流等效电路后进行电路分析比较方便。

④不是所有的电路都需要通过等效电路图理解。

7)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的识图方法在电子设备中,集成电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识图是电路分析中的一个重点。

(1)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功能说明。

①它表达了集成电路各引脚外电路结构和元器件参数等,从而表示了某一集成电路完整的工作情况。

②有些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画出了集成电路内电路的方框图,这对分析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是相当方便的,但采用这种表示方式的情况不多。

③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有典型应用电路和实用电路两种,前者在集成电路手册中可以查到,后者出现在实用电路图中,这两种应用电路的区别不大。根据达一特点,在没有实际应用电路时,可以用典型应用电路图作为参考电路,这一方法在修理中常常采用。

在一般情况下,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单元电路,或一个电路系统,但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要用到两个或更多的集成电路。

(2)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特点说明。

①大部分应用电路图不画出内电路方框图,因为这对识图不利,尤其对初学者进行电路工作分析时更为不利。

②对初学者而言,分析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比分析分立器件的电路更为困难,这是由于对集成电路内部电路不了解造成的。实际上,无论是对识图,还是对修理,集成电路都要比分立器件电路更为简单。

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而言,在大致了解集成电路内部电路和详细了解各引脚作用的情况下,识图是比较方便的。这是因为同类型的集成电路具有规律,在掌握了它们的共性后,可以方便地分析许多同功能而不同型号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

(3)了解各引脚的作用是识图的关键。

要了解各引脚的作用,可以查阅有关集成电路的应用手册。知道了各引脚的作用之后,分析各引脚外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元器件的作用就方便了。

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有三种方法:查阅有关资料,根据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和根据集成电路应用电路中各引脚外电路的特征进行分析。

对于第三种方法来说,要求有比较好的电路分析基础。

楼主:
(4)电路分析步骤。

①直流电路分析。这一步主要是进行电源和接地引脚外电路的分析。注意:电源有多个引脚时,要分清楚这几个电源引脚之间的关系,如是否是前级电路和后级电路的电源引脚,或是左右声道的电源引脚;对多个接地引脚也要分清楚。分清楚多个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这对修理是有用的。

②信号传输分析。这一步主要分析信号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外电路。

当集成电路有多个输入和输出引脚时,要确定是前级电路还是后级电路的引脚;对于双声道电路,还要确定左右声道的输入和输出引脚。

③其他引脚外电路分析。例如,找出负反馈引脚和消振引脚等,这一步的分析是最困难的,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借助引脚作用资料或内电路方框图。

④掌握引脚外电路规律。有了一定的识图能力后,要学会总结各种功能集成电路的引脚外电路规律,并要掌握这种规律,这对提高识图速度是有用的。

例如,输入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容或一个耦合电路与前级电路的输出端相连;输出引脚外电路的规律足:通过一个耦合电路与后级电路的输入端相连。

⑤分析信号放大和处理过程。分析集成电路内电路的信号放大和处理过程时,最好查阅该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

分析内电路方框图时,可以通过信号传输线路中的箭头指示了解信号经过了哪些电路的放大或处理,信号最后是从哪个引脚输出的。

⑥了解一些关键点。了解集成电路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和引脚直流电压规律对检修电路是十分有用的。

OT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集成电路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OC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OV。BTL电路两个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单电源供电时等于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双电源供电时等于OV。

当集成电路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阻时,该电阻将影响这两个引脚上的直流电压。

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线圈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若不相等,则必定是线圈开路了。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容或接RC串联电路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肯定不相等;若相等,则说明该电容已经击穿。

8)整机电路图识图方法(1)整机电路图功能。

①表明电路结构。整机电路图表明了整个机器的电路结构、各单元电路的具体形式和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从而表达了整机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是电路图中最大的一张。

②给出无器件参数。整机电路图给出了电路中所有元器件的具体参数,如型号、标称值和其他一些重要数据,为检测和更换元器件提供了依据。例如,要更换某个三极管时,查阅图中的三极管型号标注就能知道要换成什么样的三极管。

③提供测试电压值。许多整机电路图还给出了有关测试点的直流工作电压,为检修电路故障提供了方便,如集成电路各引脚上的直流电压标注和三极管各电极上的直流电压标注等。

④提供识图信息。整机电路图给出了与识图相关的有用信息。例如,通过各个开关的名称和图中开关所在位置的标注,可以知道该开关的作用和当前开关的状态;引线接插件的标注能够方便地将各张图纸之间的电路连接起来。

楼主:
(2)整机电路图的特点。

整机电路图与其他电路图相比,具有下列特点。

①整机电路图包括了整个机器所有的电路。

②对于不同型号的机器,其整机电路中的单元电路变化是很大的,这给识图造成了不少困难,要求有较全面的电路知识。对于同类型的机器,其整机电路图有相似之处,不同类型机器之间则相差很大。

③各部分单元电路在整机电路图中的画法有一定规律,了解这些规律对识图是有益的,其分布规律一般情况下是:电源电路画在整机电路图右下方,信号源电路画在整机电路图的左侧,负载电路画在整机电路图的右侧,各级放大器电路是从左向右排列的,双卢道电路中的左右声道电路是上下排列的,各单元电路中的元器件是相对集中在一起的。记住上述整机电路的特点,对整机电路图的分析是有益的。

(3)整机电路图给出了与识图相关的有用信息。

整机电路图中与识图相关的信息主要有下列一些。

①通过各个开关的名称和图中开关所在位置的标注,可以知道该开关的作用和当前开关的状态。是录放开关的标注识别示意图:Sl-l是录放开关,P表示放音,R表示录音,图示在放音位置。

②当整机电路图分为多张图纸时,引线接插件的标注能够方便地将各张图纸之间的电路连接起来。图3-18是各张图纸之间引线接插件的连接示意图:CSP101在一张电路图中,CNP101在另一张图中;CSP101中的101与CNP101中的101表示是同一个接插件,一个为插头,一个为插座。根据这一电路标注可以说明这两张图纸的电路在这个接插件处相连。

③有些整机电路图将各个开关的标注集中在一起,标注在图纸的某处,并标有开关的功能说明,识图中若对某个开关不了解,则可以查阅这部分说明。图3-19是开关功能标注示意图。

(4)整机电路图的主要分析内容。

①部分单元电路在整机电路图中的具体位置。

②单元电路的类型。

③直流工作电压供给电路分析。直流工作电压供给电路的识图从右向左进行,对某一级放大电路的直流电路识图方向从上向下。

④交流信号传输分析。在一般情况下,交流信号的传输是从整机电路图的左侧向右侧进行分析。(信息来源:www.dqjsw.com.cn)

⑤对一些以前未见过且比较复杂的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进行重点分析。

(5)其他知识点。

①对于分成几张图纸的整机电路图,可以一张一张地进行识图,如果需要进行整个信号传输系统的分析,则要将各图纸连起来进行分析。

②对整机电路图的识图,可以在学习了一种功能的单元电路之后,分别在几张整机电路图中找到这一功能的单元电路,并详细分析。由于整机电路图中的单元电路变化较多,而且电路的画法受其他电路的影响而与单个画出的单元电路不一定相同,因此识图的难度加大了。

③分析整机电路过程中对某个单元电路的分析有困难时,如对某型号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分析有困难,可以查找这一型号集成电路的识图资料(内电路方框图和各引脚作用等),以帮助识图。

④一些整机电踣图中会有许多英文标注,了解这些英文标注的含义对识图是相当有利的。在某型号集成电路附近标出的英文说明就是该集成电路的功能说明,图3-20是电路图中的英文标注示意图。

9)印制电路板图识图方法印制电路板图与修理密切相关,对修理的重要性仅次于整机电路原理图,所以印制电路板图主要为修理服务。

楼主:
(1)印制电路板图的表示方式。

①直标方式。图3-21是直标方式印制电路板图示意图。

这种方式没有一张专门的印制电路板图纸,而是采取在电路板上直接标注元器件编号的方式。如在电路板某电阻附近标有R7,这个R7是该电阻在电原理图中的编号;用同样的方法将各种元器件的电路编号直接标注在电路板上,如图中的C7等。

②图纸表示方式。图3-22是图纸表示方式印制电路板图示意图。

用一张图纸(称之为印制电路板图)匦出各元器件的分布和它们之间的连接情况,这是传统的表示方式,过去大量使用。

③两种表示方式比较。

这两种印制电路板图各有优缺点。对于图纸表示方式来说,由于印制电路板图可以拿在手中,在印制电路板图中找出某个所要找的元器件相当方便,但是在图上找到元器件后,还要用印制电路板图到电路板上对照后才能找到元器件实物,有重复的寻找和对照过程,比较麻烦。另外,图纸容易丢失。

对于直标方式来说,在电路板上找到了某元器件编号,便找到了该元器件,所以只有一次寻找过程。另外,电路板永远不会丢失。不过,当电路板较大,有数块电路板或电路板在机壳底部时,寻找就比较困难。

楼主:
(2)印制电路板图的作用。

印制电路板图是专门为元器件装配和机器修理暇务的图,它与各种电路图有着本质区别。印制电路板图的主要作用如下。

①通过印制电路板图可以方便地在实际电路板上找到电路原理图中某个元器件的具体位置,没有印制电路板图时查找就不方便。

②印制电路板图起到电路原理图和实际电路板之间的沟通作用,是方便修理不可缺少的图纸资料之一,否则将影响修理速度,甚至妨碍正常检修思路的顺利展开。

③印制电路板图表示了电路原理图中各元器件在电路板上的分布状况和具体的位置,给出了各元器件引脚之间连线(铜箔线路)的走向。

④印制电路板图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修理资料,电路板上的情况被一比一地画在印制电路板图上。

(3)印制电路板图的特点。

①从印制电路板设计的效果出发,电路板上的元器件排列和分布不像电路原理图那么有规律,这给印制电路板图的识图带来了诸多不便。

②印制电路板图表示元器件时用电路符号,表示各元器件之间连接关系时不用线条而用铜箔线路,有些铜箔线路之间还用跨导线连接,此时又用线条连接,所以印制电路板图看起来很“乱”,这些都影响识图。

③印制电路板图上画有各种引线,而且这些引线的绘画形式没有固定的规律,这给识图造成不便。

④铜箔线路排布和走向比较“乱”,而且经常遇到几条铜箔线路并行排列的情况,这给观察铜箔线路的走向造成不便。

(4)印制电路板图的识图方法和技巧。

由于印制电路板图比较“乱”,因此采用下列一些方法和技巧可以提高识图速度。

①根据一些元器件的外形特征,可以比较方便地找到这些元器件,如集成电路、功率放大管、开关和变压器等。

②对于集成电路而言,根据集成电路上的型号,可以找到某个具体的集成电路。

尽管元器件的分布和排列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是同一个单元电路中的元器件相对而言是集中在一起的。

③一些单元电路比较有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可以方便地找到它们。例如,整流电路中的二极管比较多,功率放大管上有散热片.滤波电容的容量最大、体积最大等。

④找地线时,电路板上的大面积铜箔线路是地线,一块电路板上的地线处处相连。

.另外,有些元器件的金属外壳接地。找地线时,上述任何一处都可以作为地线使用。在有些机器的各块电路板之间,它们的地线也是相连接的,但是当每块电路板之间的接插件没有接通时,各块电路板之间的地线是不通的,这一点在检修时要注意。

⑤在将印制电路板图与实际电路板对照过程中,在印制电路板图和电路板上分别画一致的识图方向,以便拿起印制电路板图就能与电路板有同一个识图方向,省去每次都要对照识图的方向,这样可以大大方便识图。

楼主:
⑥在观察电路板上元器件与铜箔线路的连接情况及观察铜箔线路的走向时,可以用灯照着。将灯放置在有铜箔线路的一面,在装有元器件的一面可以清晰方便地观察到铜箔线路与各元器件的连接情况,这样可以不用翻转电路板了。因为不断翻转电路板不但麻烦,而且容易折断电路板上的引线。

找某个电阻器或电容器时,不要直接去找它们,因为电路中的电阻器和电容器很多,寻找不方便,可以间接地找到它们,方法是先找到与它们相连的三极管或集成电路,再找到它们。或者根据电阻器和电容器所在单元电路的特征,先找到该荜元电路,再寻找电阻器和电容器。

要寻找电路中的电阻R1,先找到集成电路Ai,因为电路中的集成电路较少,所以找到集成电路A,比较方便。然后利用集成电路的引脚分布规律找到引脚②,即可找到电阻Ri。

10)修理过程中的识图方法修理过程中的识图与学习电路工作原理时的识图有很大的不同点。前者是紧紧围绕着修理进行的电路故障分析。

(1)修理过程中的识图。

修理识图主要有以下三部分内容。

①依托整机电路图建立检修思路。根据故障现象在整机电路图中建立检修思路,判断故障可能发生在哪部分电路中,以确定下一步的检修步骤,是测量电压还是电流,以及在电路中的哪一点测量。

②测量电路中关键测试点修理数据。查阅整机电路图中某一点的直流电压数据和测量修理数据。

根据测量得到的有关数据,在整机电路图的某一个局部单元电路中对相关的元器件进行故障分析,以判断是哪个元器件出现了开路或短路,以及性能变劣故障,并导致了所测得的数据发生异常。例如,初步检查发现功率放大器电路出现了故障,可找出功率放大器电路图进行具体的电路分析。

③分析信号传输过程。查阅所要检修的某一部分电路的图纸,了解这部分电路的工作,如信号从哪里输入,输出至哪里。

(2)修理过程中的识图方法和注意事项。

修理过程中识图的基础是十分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否则就无法在修理过程中正确地识图。修理过程中的识图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①主要根据故障现象和所测得的数据决定分析哪部分电踣。例如,根据故障现象决定分析低放电路还是分析前置放大器电路,根据所测得的有关数据决定分析直流电路还是交流电路。

②修理过程中的识图是针对性很强的电路分析,是带着问题对局部电路的深入分析,识图的范围不广,但要有一定的深度,还要会联系故障的实际情况。

③测量电路中的直流电压时,主要分析直流电压供给电路;在使用干扰检查法时,主要进行信号传输通路的识图;在进行电路故障分析时,主要对某一个单元电路进行工作原理的分析。修理过程中的识图无需对整机电路图中的各部分电路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