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触摸屏,内部PSW寄存器写入PLC的问题

楼主(2012-05-23):
我前一阵用信捷的屏和PLC,需要把触摸屏里的时钟传到PLC里,按理是16进制的,我试了试,发现屏上设10以上的,是按16进制传的,可是10一下的数,传到PLC里,就变样了,比如说我传9月9日,到PLC里就是14(月)14(日),这个数,是按什么公式计算的呢?

还有,我传10月10日,到PLC里就变成16(月)15(日)了,我想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是怎么传到PLC的啊?我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传到PLC的啊?我也想试试!

那你先帮我研究研究16进制的数(9以下的),传到PLC里怎么算得呗?

网友C(2012-12-17):
9/10 = 14.4/16

网友D(2014-02-06):
触摸屏软件文件菜单--系统设置--时钟选项,勾选时钟,并设置导出时钟存储寄存器首地址,打开PLC软件,清空PLC程序,在线监控PLC数据,显示格式使用十六进制。

网友E:
这个应该需要转换数据格式的吧,我记得时钟好像是BCD码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