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多个插座额定电流容量 如何选择上级断路器的额定容量

楼主(2012-05-23):
比如两个插座 一个16A 一个32A 总的额定电流为48A

但为何实际只选择40A的上级断路器进行保护?

有没有相关的设计标准 望专家指教

网友A:
没有相关标准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选择上级断路器。

您这两个插座可能不会同时满载工作。

网友B:
下述标准可供借鉴:国家标准《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第8.0.6 二、插座的额定电流:已知使用设备者,应大于设备额定电流的1.25倍;则这两个插座的受电设备的额定电流应分别小于12.8A25.6A,额定电流40A的断路器的负荷电流小于12.8A+25.6A=38.4A,满足国家标准《低压设计规范》6.3.3的部分规定。至于能否完全满足供电及保护的要求,请对照上述标准的相关具体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