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检测力矩各方法优缺点!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2-05-23):
执行机构检测力矩各方法优缺点! 希望高手指点!
力矩检测的方式有:利用电流检测,利用弹簧发条力,利用转差率,利用压力传感器,利用滞后于的角度等。谁知道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
1、运动控制,只需检测速度,检测位置;

2、运动控制不需要检测动力或力矩;

3、就好像你用手去抓一个重物,你只要看着是否抓起,不需要知道出了多大的力;

4、运动控制系体统的动力来源于电动机,你只要选择负载适合的电动机,就可以达到你对负载的速度要求、位置要求!

5、如何选择电动机,一般根据负载运动所需要的功率、速度来选择电动机;

6、只要电机功率、速度足够大,就能满负载运动控制的需要!

网友A:
7、对于恒张力、恒i力矩的运动控制,一般通过检测电流、控制电流的电流闭环来完成;

8、对于电流的大小,也一样是根据运动体的速度、位置的需要现场确定电流的大小;

网友B:
受益匪浅 ,,好  会耐心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