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

楼主(2012-05-23):
我在有一台台达B系列的触摸屏、上面就是几个电机启动和给定电机频率的画面、在给定频率的时候会弹出一个框框,在框框里面输入你要给定的频率。 图片如下

这个白色的就是那个给定频率的框框,我现在想让这个框框扩大,那我应该怎么设置啊。。

  上面的框框我在触摸屏的页面中找不到。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我记得它这个是默认的,是改不了的

网友B:
是默认的,改不了,换个大屏试试。

网友C:
是默认的,不能改;但是威伦通是可以改的;还可以自定义!!!

楼主:
嗯。谢谢、、看来没办法改变了、

网友D:
自己做个键盘!

网友E:
    国产很多屏的系统自带的数据框是改不了大小,要不自己重新做一个数字键盘,像 SIEMENS 的屏旁边右上角是可以像 XP 一些拖大拖小的

网友F:
这个键盘是大小固定的,可以通过编辑软件修改默认输入键盘来达到目的。

网友G:
数值输入部件-右面的“属性表”-设置值 Detail...,打开“设定”窗口;在数值格式下面,有一个“编辑输入键盘”;打开“编辑系统键盘”窗口。左上角有一个“调整大小”,它应该符合您的需要?!

说明:Screen Editior 2.00.23,如果低于这个版本;可能就没有!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设定窗口里面,有个“编辑写入键盘”(旁边有个按钮)。 内容的回复:

朋友、能说的具体点吗?我没找到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