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2-05-23):
请教。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有驱动器)的快转2秒然后慢转10秒。再反转12秒的梯形图。和跟驱动器的接线图。谢谢。330418989@QQ.COM

网友A:
不会吧,你得先把你的驱动器图给我们啊,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接的哇,

楼主:
驱动器是脉冲(+   -)方向(+  -)脱机(+  -)5V电源我已经接上。用PLC输出端Y0  Y1.来控制转速跟方向。要求输入端只用一个按钮控制。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