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5V 的TTL电平怎么转换到24V的PLC直流输入 ”的求助帖的回复

楼主(2012-05-23):
   求助帖:“紧急求助。。5V 的TTL电平怎么转换到24V的PLC直流输入啊 ”
  回复: 可以用一个光电耦合器件来实现,见下图:

    上图左侧图适用输入侧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负极的PLC(如西门子S7-200\300等),右侧图适用输入侧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正极的PLC(如欧姆龙CPM1A等).
    电路说明:当输入加5V电压时,光耦器件的发光二极管将流入10ma电流而发光,可使其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如同开关闭合一样将24V电压加在PLC的输入点上,是PLC输入回路产生足够大的注入电流。当输入=0V时,发光二极管因无电流通过而不发光使 光电三极管截止,如同开关断开一样,输入回路无电流注入。

楼主:
1、原出题者回复:非常感谢。不过直接接的话电流够不够大来驱动PLC输入点的闭合呢。我以前没弄过,有些不清楚。

    我的回复:一般PLC输入点加24V电压,其注入电流为4~7ma,而光耦器件的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300欧,其电流=10ma,可使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光电三极管导通电流比这个电流大的多,故没有问题的。
2、原出题者又问:

那我用途中参数的一个模块输出,通过您的光藕,能够激发 AB PLC 1734D的 I/O输入点吗?
非常感谢。
      我的回复:你提的参数是指你选用的模块?如果输出为高电平(5V)时对外最大输出电流=2ma,可以用一个晶体管做跟随器,可使输出电流变大,再接光耦器件即可。请见下图:
      3、原出题者又问: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接入到PLC之后这+24V会被拉低吗,光耦的输出是恒定在24V呢还是有跳动的呢?
      我的回复:
     如果接入到PLC之后这+24V是不会被拉低的:当输入信号=0,发光二极管无电流流过,不发光,其光电三极管截止,相当开关断开,当输入信号=5V时,发光二极管将有10ma电流流过而发光,使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此时的光电三极管相当开关闭合,将+24V加在PLC输入点上。

       3、原出题者又问:嗯,谢谢,了解了。三极管的话只要NPN型的都可以吗?
      我的回复:三极管只要NPN型的都可以。

网友A:
学习啦,说不定哪天就用到啦

网友B:
其实用芯片也可以搞定的!

网友C(2012-11-28):
学习啦,很详细了,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习啦,说不定哪天就用到啦

    其实感觉  PLC 或是模块中的光电隔离输入输出就是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