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2-05-23):
现有情况为,电机通过八工位分度箱带动转盘,电机转动35圈,转盘才转动一圈,在分度箱上装有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为256P/R,八根信号线输出,是格雷码输出的。现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转盘的转动的角度,要为0到360度循环显示的,在PLC上该怎样编程,算出这个角度呢?又是怎么判断电机的转向的通过这个绝对值编码器,能把这个角度编程出来,我就可以输入在什么角度,什么工位要动作了,谁来指教下,这个该怎么编程,THANKS.

楼主:
就没人给个思路么,这可咋办

网友A:
转向的问题好解决,信号的输入是有顺序的比如从A相到B相 从B相到A相

转角度是个数学算法

网友B:
你选用的是单圈绝对型编码器,是一圈内绝对的,你PLC读到的应该是格雷码,转动编码器,数据在增大或变小,最大到256,然后又变零.所以方向已经确定了,你需要8个工位,那就是45度为一个工位,你就按32个码值为一个工位,8个工位正好256个码.

网友C(2012-08-09):
1、自己定义一个零点,就可以将不同的转角对应于0~360度呀。如果零点的编码器值(转换为自然二进制码后)为Z0,目标点的编码器值Z与角度S的对应关系应该是S=360*(Z-Z0)/256=1.40625*(Z-Z0)。如果为负数就再加上360。

2、如果取工作台转角的坐标,由目标位置减去当前位置,得到一个差值d,当d大于零并小于180度或者小于-180度时电机正转,反之电机反转。

网友D(2012-09-13):
特价产品

★ ★ 德国倍加福(P+F)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皮尔磁(PILZ)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巴鲁夫(BALLUFF)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魏德米勒(WEIDMUELLER)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 德国易福门(IFM)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德国施克(SICK)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德国力士乐(Rexroth)气动产品一级分销商

★ ★ 德国博恩期坦(Bernstein)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丹麦丹佛斯(DANFOSS)压力变送器一级分销商

★ ★ 德国E+HEndress+Hauser)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经销西门子(SIEMENS)、图尔克(TURCK)SMC、费斯托(FESTO)等。

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用户第一、服务第一、真诚合作、互利互惠,是公司始终如一的经营宗旨。如您有任何需要,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服务。

欢迎来电查询

公司名称:厦门鹭腾兴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 姚耀光

电话:    0592- 5507926传真:0592-5507930

手机:13559178237    Q  Q: 276825351 网址:www.ltx-ele.com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嘉禾路香江花园3号楼 32C

网友E:
海德汉华南总代理,代理各种编码器、光栅尺等,有需求或者技术咨询请联系Q2436720306,电话1382228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