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是如何实现机械凸轮的动作过程的?

楼主(2012-05-24):
电子凸轮是如何实现机械凸轮的动作过程的?

网友A:
软件中曲线就是凸轮曲线,从轴根据主轴的相位变化而变化。

电子凸轮是通过计算机技术来模拟机械凸轮的一种方式。它由2个轴组成,主轴模拟基圆的圆心,从轴模拟推杆。

如下图 所示,由 A,B,C,D 四个点组成的曲线为凸轮的轮廓曲线,AB’为从动件(推杆),基圆的半径为 r0,S 为凸轮曲线。

网友B:
解释很到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