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伺服驱动器软件运用

楼主(2012-05-24):
我现在有台B系列的台达伺服驱动器,因为上面没有屏幕显示,所以只能通过CN3端口连接电脑在软件中查看参数。软件是我才下的 ASDA_Soft V4.07.05  。可是打开软件,不知道怎么上载伺服驱动里面的参数,求大家教教我,第一次用电脑查看伺服驱动里的参数。 图片如下:

网友A:
是不是先在线,然后UPload?......

网友B:
点击OFF-LINE,在出现的子菜单里设定通讯口,选择伺服系列,ON-LINE, 点击开始侦测。。。。。

楼主:
可是现出现问题了。通讯不上,如下图,什么原因啊,,???????

楼主:
伺服驱动器内部的通讯功能已经设成 “ RS—232可与ASDA_Soft通讯 ”  (P3-05  = 1)

网友B:
似乎是校验码错误,楼主尝试过将伺服恢复出厂值试试吗?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似乎是校验码错误,楼主尝试过将伺服恢复出厂值试试吗?内容的回复:

伺服是新买的,参数就是出厂值的参数、、、

网友C:
B2的带面板的啊。。。你的是B的还是B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