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公斤压力的氮气密度是多少

楼主(2012-05-24):
今天在想这个问题,氮气密度在20摄氏度,101kpa的情况下是1.1646kg/m3,按照P1V1=P2V2,压力变大8倍到0.8mpa,那么体积会被压缩成1/8,质量一定的情况下,那密度不也增高8倍了么,不也就成了9.3186kg/m3了么,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A:
在0.8MPa ,20℃的时候 ,密度:10.382kg/m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的时候 ,密度:10.382kg/m3

你好 请问你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谢谢

网友A(2012-07-12):
对:会上树的老虎关于回复内容:对:天下无贼_11关于在0.8MPa ,20℃的时候 ,密度:10.382kg/m3 内容的回复:你好 请问你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谢谢 内容的回复:

是流量计选型软件计算出来的 ,软件内储存有各种常用介质的特性数据库

网友D:
楼上的你这流量计选型软件有没?我想要份,能发份吗?

sh_lyjjf@126.com

网友E:
气体的密度和压力温度都有关系,你指的是多少温度下的,还有就是气体方程应该是P1T1/密度1=P2T2/密度2,压力值是绝压,温度是开尔文温度,知道标况下的密度可以得出8公斤下的氮气密度

网友F:
    气体的密度和压力温度都有关系,但实际密度倒还真不太清楚呢,请问楼上高手,液压制动中的氮气储能的压力与制动时有大小关系不 ?

网友A(2012-09-18):
对:江继峰关于楼上的你这流量计选型软件有没?我想要份,能发份吗?sh_lyjjf@126.com内容的回复:

呵呵,不好意思。这是在公司内网上的安装版软件,无法邮递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气体的密度和压力温度都有关系,但实际密度倒还真不太清楚呢,请问楼上高手,液压制动中的氮气储能的压力与制动时有大小关系不 ?

氮气储能的压力的变化范围一般不大,除非液压系统的压力经常大范围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