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电FP93的通讯协议

楼主(2012-05-24):
FP93调节器通讯指南       2002.10

  ──── 目录 ────

 1. 软件清单

 2. FP93通讯协议及基础知识

 3. 通讯协议以及BASIC程序方法

 4. BASICA的程序通讯软件说明:

  5. 附录:A.通讯串口接线方法

         B.有关RS422/485通讯口的技术数据

1.软件清单

  在软盘内,提供了下述的软件和资料

  BASICA.EXE - BASIC语言(DOS环境下)

  MR13.BAS   - BASIC程序的PC232422口测试软件

2.FP93通讯协议

1) 串口接线

     ①计算机与带RS-232C通讯口的连线

     ②计算机与希曼顿RS-232C/RS-485A通讯变换器连线

     RS-232C/RS-485通讯变换器与仪表RS-485通讯口的连线

     D25针、九针串口接线对照表

   2) 通讯协议

   3) 参数设置

      设置调节器通讯地址和使用的PC机串口,及通讯参数设置。

3. 进入通讯命令学习前的准备工作

 3-1. 初次连接系统的准备工作 (仪表未连接)

    1.)参照串口接线窗口和附录A.通讯串口接线方法,对系统进行正确的接线。

    2.)PCRS232通讯口正常(包括地线、握手信号),SD,RD端短接。

3.RS232接口至RS232/RS485转换器连线是否正确。

注意:9针与25针串口的定义区别。

   4.)参见希曼顿232C/RS422232/RS485转换器C28A的自检方法,检查通讯转换器。

5.RS232/RS485RS232/RS422转换器到仪表通讯口的连线正确。

 如果远距离通讯(1200),利用示波测量发送波形的前沿,确定通讯线路的传输品质,选择合适的通讯波特率。

  注:如采用PC机内式转换卡,可省去前两步骤。

其它的操作:

连接仪表且上电,确信仪表已进行了有关的通讯参数(地址、波特率)设定。

在学习软件中相应的画面应设置与仪表相一致的PC机通讯地址和字符参数,否则将不能正常通讯。

注:仪表的有关设定请参阅FP93操作流程图

4.通讯协议以及BASIC程序方法

 4-1. 通讯的含意

  RS232接口,只能单台点对点的通迅,不能进行总线的并联,但通讯软件和485方式相同

 ┌─────────────────────────────┐

 │┌───────┐

 ││  上位机的   │    485通讯示意图

 ││   485

 ││  通讯接口   │

 │└──┬─┬──┘

              发送/接收双向数据总线

         ├─────────┬─────────┐

       ├─┼───────┬─┼───────┐

   ┌─┴─┴─┐      ┌─┴─┴─┐      ┌─┴─┴─┐

   FP93-(1)       FP93-(2) . .   FP93(99)

   └─────┘      └─────┘      └─────┘

 └─────────────────────────────┘

   RS485通讯采用差动的两线发送,两线接收的双向数据总线两线制方式。上位机和下位调节器的内部接收器的接收高(RD+)和低(RS-)线以及内部发送器的发送高 (SD+)和低(SD-)线都挂在数据总线上,平时内部发送器的发送线处于高阻关闭态。如下图通讯过程示意图所示,通常上位机是讲者,下位调节器是听者,并按主、从方式进行通讯,多台仪表的通讯靠地址(设备号)的不同来区分。通讯中,发送方需将发送线置于低阻态。发送完成后,发送线需重新恢复到高阻关闭态。接收方在接收数据完成后,又成为发送方。                                              因此,RS485接口存在着双向数据总线转换冲突问题。在上位机可由软件调整,下位可由仪表的RS485延时时间窗口调整。

注意:通讯时,上位机必须根据调节器设定的地址,共同约定的数据格式,波特率等通讯规约,发送通讯文件,下位调节器在接收地址符合,接收字符格式和校验正确后才能进行正常的通讯。

4-2. 通讯协议说明:

通讯协议的通讯过程示意图

   上位机                               调节器

 ┏━━━━━┓ 发送

 ┃发送全文件┃ ───────────>     (接收)

 ┗━━━━━┛

                       返回               ┏━━━━━┓

    (接收)     <─────────── ┃返回全文件┃

                                        ┗━━━━━┛

4-3. 发送全文件和返回全文件的组成

4.3.1通讯控制符的三种格式:1.STX_ETX_CR   2.STX_ETX_CRLF    3.@_:_CR

4.3.2通讯发送格式

 a

STX

STX

   b

c

d

R

W

e

f

 g

----

,****

h

ETX

ETX

i

j

c

D

A

CR

CR

1.  通讯发送格式的解释

a   通讯的起始符,⑴一位,STX:(02H)@(40H)】

b   通讯下位机地址⑵、⑶两位,由8位二进制组成。地址范围199(1:0000 00010110 0110),这8位二进制码被分成高4位和低4位,其中高4位被送入中,低4位被送入⑶,并转换成ASCII码。

c   通讯下位机地址的子地址⑷一位,这位被固定为131H)。

d   通讯命令类型⑸一位R(52H),表明在上位机发送或仪表应答中的读命令。W57H),,表明在上位机发送或仪表应答中的写命令。B 表明在上位机以广播方式发送命令,但FP93不支持广播方式,B

只作为预留命令。

e   通讯命令代码⑹、⑺、⑻、⑼四位。是16位二进制代码(065535,这16位被分成四组,并转换成相应的ASCII码。命令代码详见命令代码表

f   通讯命令连续读代码⑽一位。表明上位机要连续读取多少个参数。这位取值范围0(30H) 9(39H),十个数。实际的连续读参数的个数=该位数值+1,写命令时,这一位被固定为0(30H)(一个)。

g   数据项⑾这位的数据长度决定于这位的数据量,既这位的数据长度不定。此项一般用于应答中。数据总是以,(2CH)为数据项的句首。数据项与数据项之间不需要任何分割符。数据长度主要取决于第⑽的方式。每一个数据项由16位二进制代码组成(1个字),每4位被分成一个数据单元,同时每个数据单元又被转换成ASCII数据。当⑸位为R读命令时,此位不用。

,

2CH

第一数据项

第二数据项

…………………

…………………

…………………

…………………

N数据项

高位

第一

单元

第二

单元

第三

单元

低位

第四

单元

高位

第一

单元

第二

单元

第三

单元

低位

第四

单元

高位

第一

单元

第二

单元

第三

单元

低位

第四

单元

h  数据发送结束符⑿一位,ETX(03H):(3AH)。所有的数据和命令再此位之前都以发送完成,遇到此字符表明结束

i  BCC块校验⒀、⒁两三种BCC块校验和无校验。上位机的BCC校验应通过软件处理。仪表的BCC校验可在【1-34】窗口设置。当BCC校验结果有错误时,将没有应答。BCC校验数据被分成高4位和低4位,并被转换成ASCII码,

:4位的ASCII码。⒁:4位的ASCII码。

1).ADD块校验(加校验)

  例:STX    0     1     1     R     0     1     0     0     0     EXT    D    A   CR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