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扫描器与台达PLC

楼主(2012-05-24):
现在有个条形码扫描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与PLC连接?基本上是空白,求助各位给点案例或者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条形码扫描器”是扫描枪吗?台达B系列人机都支持的。只要在画面上放一个Barcode部件,然后定义一下长度、起始地址即可!如果要和PLC连接,必须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编程手册上有,多研究一下。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条形码扫描器”是扫描枪吗?台达B系列人机都支持的。只要在画面上放一个Barcode部件,然后定义一下长度、起始地址即可!如果要和PLC连接,必须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编程手册上有,多研究一下。 内容的回复:

我的是固定式工业用扫描仪,那个线怎么连接呢,我买的是232的线加了个转换口,转换口是不是和PLC的9针接口直接连吗?

楼主:
各位前辈指点下!我QQ253641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