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带的电机△接变星接,需要改变参数吗?有什么变化

楼主(2012-05-24):
求教:变频器带的电机△接变星接,需要改变参数吗?有什么变化

网友A:
为什么要改星接?

网友B:
首先在同样的电压下, 电机功率减小了, 一些过流保护参数 要修改小一点,其次要注意电机转矩特性也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星接?

就是啊,不是用变频器就要改接法的。。。

网友D:
想不通你为什么用了变频还要星三角干什么?

网友E:
有些问题并不是实施,我估计楼主是学习。其实即使使用变频器。由于电压等级不同有时需要改变电机的星-角。(如输入为220V的变频器带380V星接电机必须改变接法,要不功率会下降)。输入400V的变频器带带220V角接电机可以改星也可以不改。参数设置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星接?

1、三角接对对称三相交流电没有环流,没有环流损耗;

2、可是三角接对变频器输出的PWM波形的交流电就有环流,就有环流损耗,电机温升高得多;

3、星接时,可以避免环流损耗!

网友F:
4、但是要注意,星接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必须提高√3倍;

5、变频器输出电压能提高√3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