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模拟量程序块

楼主(2012-05-24):
请教高手西门子200  CPU226  CN的程序里面以下这个模拟量处理块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子程序块!你看看子程序里面有没

网友B:
   200 系列好像没有看到这样 的 模拟量标准块吧,这可能是调用别的程序块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 系列好像没有看到这样 的 模拟量标准块吧,这可能是调用别的程序块啦!

现在很多国产PLC貌似兼容西门子200,是不是他们软件里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0 系列好像没有看到这样 的 模拟量标准块吧,这可能是调用别的程序块啦!

网友E:
是自己设计的子程序调用  你可以设计一个子程序 包括运算等处理  然后调用就可以了 这样极大节省了很多的网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