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24):
各位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通信的问题。通过232将MCGS与电脑进行通信。进行简单的数据交换。能通过串口接收到电脑发送的数据就行,

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是触摸屏吗?

网友B:
MCGS安装的时候有个设备驱动的文件,文件里面能找到有你需要连接的设备吗

楼主:
我的    是触摸屏  MCG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触摸屏

楼主:
对:汤汤-骑士军团关于MCGS安装的时候有个设备驱动的文件,文件里面能找到有你需要连接的设备吗 内容的回复:

能具体点吗?

网友D:
来看看,俺也不清楚。具体咋解决?

楼主:
需要解决方案的联系我,其实不难

网友E(2012-06-24):
可以和我联系的 具体操作方式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来看看,俺也不清楚。具体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