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2-05-24):
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变频器控制的电机  调速范围在   4 - 20  rpm

我能否长时间让电机运行在 4 rpm ?

网友A:
一般不可能直接用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的,而是在已知的速度范围内先选择合适速比的减速机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可能直接用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的,而是在已知的速度范围内先选择合适速比的减速机才对。。。

网友C:
1、考虑力矩

2、散热不行,考虑变频电机

3、考虑改减速比,电机极对数。

网友D:
天宝集团:主营滑线,滑触线,安全滑触线,安全滑线,单极滑触线,行车滑触线,起重机滑触线,滑触线集电器,滑触线指示灯,多极管式滑线,钢体滑触线,耐高温刚体滑线,铜滑线,铝滑线,滑触线配件,铝合金滑线十几种系列上百个型号。现货供应,价格实惠。规格齐全,配件成套。免费服务,免费指导,质量三包,售后维护。专业生产,质量可靠。
    重庆市天宝滑线电气有限公司以西南重庆市为中心、服务中部、西部大开发大发展、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以天宝集团公司设计研发服务为核心、驻外办事处、开拓市场、形成规模化、专业化、产品系列化、产销服务一体化。2000年8月12日滑触线、母线槽、通过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2002年11月11日通过国家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2005年6月23日通过国家强制性3C认证证书。集团公司下设研究部、技术工程部、售后服务部.质量检验部等八个部门和六个生产车间。官方网站:www.cqtbdq.com

网友E:
首先,不了解你所说的长时间运行到底是多长,理论上在电机温升允许的情况下,长时间低速运行是可行的。

再者,若是直驱的话,一定要考虑低速时的转矩和转动惯量的因素,给变频器一定的富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