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与PLCSIM联机无法打开wincc flexible

楼主(2012-05-24):
新手求助,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有没有错误图片,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资料设置:

《使用WINCC FLEXIBLE与PLCSIM进行联机调试》下载连接:
http://blog.cechina.cn/Upload/2008/10/9/5180effa-6e7e-4f77-aba6-640e107620ea.pdf
或: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m=&l=&Type=datum&CompanyID=&Id=4-B1AA-DD5AF10F6B71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问题有很多种,比如说设置问题,软件安装问题,最好把具体出现错误的原因截图发下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有没有错误图片,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资料设置:《使用WINCC FLEXIBLE与PLCSIM进行联机调试》下载连接:http://blog.cechina.cn/Upload/2008/10/9/5180effa-6e7e-4f77-aba6-640e107620ea.pdf或: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m=&l=&Type=datum&CompanyID=&Id=4-B1AA-DD5AF10F6B71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把step7设为英文版后问题解决

楼主:
对:总版关于出现这种情况问题有很多种,比如说设置问题,软件安装问题,最好把具体出现错误的原因截图发下 内容的回复:

把step7设为英文版后问题解决  谢谢了!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出现这种情况问题有很多种,比如说设置问题,软件安装问题,    最好把具体出现错误的原因截图发下 内容的回复:

把step7设为英文版后问题解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