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客户端连接OPC

楼主(2012-05-24):
客户端动态链接库

opc_aeps.dll、opccomn_ps.dll、opchda_ps.dll、opcproxy.dll、aprxdist.exe、opcenum.exe

都已装完

c#连接OPCServer的时候调用public static Type GetTypeFromProgID(string progID, string server);

svrComponenttyp = Type.GetTypeFromProgID("OPC.SimaticNET", "172.20.11.39");

报错,返回svrComponenttyp 为空

        // 返回结果:
        //     如果 progID 是注册表中的有效项且有与之关联的类型,则为与指定程序标识符 (progID) 关联的类型;否则为 null。
        //
        // 异常:
        //   System.ArgumentException:
        //     prodID 为 null。

是否客户端需要还做什么关联progID,困扰许久,求解,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啊可以看下OPC开发指南哪个文档,一个西门子培训文档

网友B(2012-06-30):
工控中用C#并不是最佳的,毕竟是解释性的语言,速度不快,工控要的是高速度,

我用C++BUILDER,目标代码的速度绝对快。

OPC客户端 我下了功夫封装后调用简单了,不过是C++BUILDR的,

至于C#也不知怎用OP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控中用C#并不是最佳的,毕竟是解释性的语言,速度不快,工控要的是高速度,我用C++BUILDER,目标代码的速度绝对快。OPC客户端 我下了功夫封装后调用简单了,不过是C++BUILDR的,至于C#也不知怎用OPC。

BCB用OPC的组件,是怎么能捕捉到OPC Item变化的,貌似是一个“安全数组”的东西,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