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24):
求大虾们帮忙

CPU226和224通讯,226主站,0口连下位机,1口与224相连,接CP243-1模块连电脑

问题一、224从站里的程序应该怎么编?就一个通讯程序+把采集的数据放到V区就可以了吗?

问题二、226与下位机是485通讯,通讯程序应该怎么写,或者教一些学习方法或案例。

谢谢了!!

网友A:
1.224 与226有数据交换可以用MODBUS主从站通讯 还可以用网络读写交换数据。

2.226和下位机485通讯 就只能用MODBUS通讯了。

网上搜索下s7-200 MODBUS通讯

网友B:
CPU224和CPU226如果网络读写的话,从站不需要写通讯程序的。

网友C:
问题一解答:使用西门子200系列PLC的网络读写向导完成,从站无需程序,主站设置一下向导即可完成。

问题二解答:226和下位机485通讯,这个要看你的通信协议是什么了?如果你的下位机支持MODBUS RTU的话,则226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如果是其他协议的话,则要用自由口编写了!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