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取料机电缆卷筒不收缆时怎么检测

楼主(2012-05-24):
大家好!我厂堆取料机前天电缆卷筒放完电缆,突然不收缆。造成电缆被拉出很远。造成电缆表皮刮破"对地放炮",后来原因是力矩电机轴承损坏。现打算做个检测电缆卷盘是否运转的保护。不知道怎么做,望大家多指导!!!谢谢

楼主:
ai ~~~~~~~~~~~~

怎么就没人那??、

网友A:
直接在卷盘的中轴上面增加一个绝对值编码器算了,在大车走的时候直接测量卷盘转动的圈数,看看是否合适。但是想算的很精确也很麻烦。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直接在卷盘的中轴上面增加一个绝对值编码器算了,在大车走的时候直接测量卷盘转动的圈数,看看是否合适。但是想算的很精确也很麻烦。内容的回复:

这样程序可能比较麻烦啊。能不能装个类似打滑之类的限位????

网友B:
装限位开关应该也不难,可以整个类似这个的东东

楼主:
对:修空调的关于装限位开关应该也不难,可以整个类似这个的东东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什么保护?是扁电缆过张力还是???它估计是检测不了卷盘的啊

网友C:
打滑的话····考虑张力检测也可以啊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打滑的话····考虑张力检测也可以啊 内容的回复:

我们有就是动作太灵敏了,调的太后。一般感应不到啊。

网友D:
采用摆动式导缆架 ,上面有过紧过松限位

网友E(2012-06-28):
上面图是过张力限位,

楼主可以加个接近开关,电缆卷筒转一圈,接近开关接受几个脉冲,如果大车运行时卷筒不转了,说明有问题了,大车不运行了就不用检测了。用PLC或继电器回路(用断电延时继电器?)应该都可以实现。

网友F:
装个导缆架。上面有电缆过松过紧检测开关。不收缆几会出现过松信号。

网友G(2019-10-08):
加个码盘和计数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嘛,做段比对程序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