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8200很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24):
有个8200的机器,4.0KW,拿来的时候报OC1,还有OV(小字,一闪一闪),把CPU上方的那个厚膜处理了下,没报警了,以为好了,结果试了几次,不定时报OC1,疑惑,而后换了些器件,上电大概半个小时,没运行,突然报OC1,小风扇自动转起来了,.无语了.请高手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上电大概半个小时,没运行,突然报OC1,小风扇自动转起来了,不像硬件的问题,换换CPU板看看。。。。。。。。

楼主:
换了11KW的主板试机,把模块,光耦,和触发上变压器全拆了,现在发觉开关后膜很烫,不太对劲,然后把开关变压器,功率管和开关后膜换一批,还是老样子,奇怪了,开关后膜怎么会这么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