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2-05-24):
请教。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有驱动器)的快转2秒然后慢转10秒。再反转12秒的梯形图。和跟驱动器的接线图       驱动器是脉冲(+   -)方向(+  -)脱机(+  -)5V电源我已经接上。用PLC输出端Y0  Y1.来控制转速跟方向。要求输入端只用一个按钮控制                                            。谢谢。330418989@QQ.COM

网友A(2013-11-25):
三菱PLC m8029  信捷PLC m8170会一样吗 刚用信捷 想取一个脉冲执行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