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 LINK是否可以做成多主站通讯

楼主(2012-05-24):
台达的PLC LINK通讯是个不错的小型工业现场通讯控制方式,适合于小型分布式现场控制系统的通讯。

但有一点不是很明确,并且手册上也没有解释。就是PLC LINK通讯是否可以做成多主站的网络。比如说使用有两个EH2 PLC做主站,每一个EH2主站带两个EH2做从站,不知道是否可以如此。

由于MODBUS只能是单主站通讯,而PLC LINK是基于RS485通讯的,那么是否PLC LINK也是单主站通讯?

在台达说明书里,PLC LINK可以组建多层网络架构,但由于PLC LINK只能使用COM2口,如何架构多层网络呢?

网友A:
新机种都是2个485口

主485link 16个  16个的其中一个下面又可以继续link~~~

网友B:
好像不行,这个应该是软件协议解决的问题,

网友C:
不太了解,没弄这块。

网友D:
做主从时,假如我是EH系列做主机,ES系列做从,那么是不是两个485接口用线连起来,主机用232通讯,需不需要在写什么程序,有参考资料么,谢谢~~~~~~~~~~

网友E:
不可以的,只能一台主机

网友F(2012-07-01):
整个网络里面只能有一台主机。PLC LINK可以组建多层网络架构,实质上其中有一台既做主机又做从机,这台设备要用到扩展COM3口,向上连接做从机,而他的COM2口向下做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