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24):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现场有一个200的PLC,224的,只有一个通讯口,已经和控制柜上一个西门子的文字屏连接起在通讯了,默认的PPI协议,但现在我想通过电脑读取plc里的数据显示,问:电脑可以直接通过一个232转485的线并接到PLC的那个口读取数据么?如果不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吧,S7-200支持PPI通信

网友B:
不可同时通信。。。。。。

1、如果屏有透明传输的功能,才可以接到屏上的口通信,例如三菱、威纶等。

2、有如下方法可实现:换2个口的PLC;换支持该PLC的具有透明传输功能的屏;PLC上加通信模块。。。。。。

网友C:
不能同时通讯-----------------

网友D:
好像可以通过屏来实现通讯.我试过,可以下载和上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