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只振动不转动

楼主(2012-05-24):
各位高手,我的二项4线步进电机只振动不转动,不知道怎么原因,1.8°步进角,用两片LMD18245来驱动这2项

我每个5ms轮流给2绕组供电流(A-B-A的方式控制),而且我试过给单个绕组供电流,可以确定每项绕组都能驱动。

但按照A-B-A控制,只振动,不转动,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只给了个使能信号,没有脉冲i信号啊

网友B:
频率给高了,或者把细分调大点

网友C:
如果确定不转,应该是自激,频率过高。细分调大点,或频率降低点试试。

网友D:
"我每个5ms轮流给2绕组供电流(A-B-A的方式控制)"

您试试+A_+B_-A_-B的方

网友E:
降低一下频率试试看。

网友F:
1.降低频率;

2.增加步进电机细分;

3.最好启动方式用开始低频率;正常工作用正常快频率!!!

网友D:
5ms转换一次,一秒也就一转,不算快,只要驱动方式正确就不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G:
自激励增益太厉害,一上电就会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