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维修总结(原创)

楼主(2012-05-24):
台达的变频器维修过不少,常见的有OH OC CGF OL 等等。

 VFD-A的变频器0.5-3.7KW的+ -15V的电源电容常坏,报OC故障。还有可能报CGF接地故障,这都是+ -15V不平行引起的电流检测输出电压不平行,从而CPU报过流,接地故障。

变频器的散热风扇不转也是常见故障,散热器上有热敏电阻检测变频器温度,风扇不转或温度过高都会引起变频器的报过热(OH)故障。

常见的变频器无显示,开关电源不工作。是开关电源那里的25V100uf电容(启动电容),82K电阻不正常引起,UC2842坏也常见。开关管少见点因为台过电源的开关管是用变压器驱动的,不同于常规电源直接用2842驱动IGBT。这种方式下IGBT坏,2842必坏。台达变频器比较少坏开关管的IGBT.

VFD-A变频器在运行中还常见报过流过载故障,这时除了调整参数外还有可能是电流检测板有问题引起。通常要换霍尔才能解决问题,台达维修配件中原装配件比较好,维修中试过换代用新的霍尔(维修点发来的代用品)不能正常使用(新装上去时能用但一段时间后报OC故障)最后还是弃之不用,不装电流检测霍尔。

变频器运行是报OC故障。通常PC929坏,这种情下不测驱动板状态时各相驱动电路静态电压平行。维修时通常三个929一起换下。能快速排除故障。

VFD-5.5KW以上的变频器常见的还有整流部分的可控硅炸机,可控硅模块坏通常是散热不良引起的多,可控硅坏,通常引起连锁反应,坏一大片,MC1455,还有周边零件,电阻,电容稳压管等等。

欢迎关注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417944512

网友A:
总结的挺好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B:
良好的习惯啊,值得学习!

网友C:
很好,学习中。有没有ABB变频器说明介绍。

网友D:
要是真坏了调节阀,也没人自己修的,都是找人修理电磁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要是真坏了调节阀,也没人自己修的,都是找人修理电磁阀。

这广告做的,真是服了

网友G:
楼主总结的好好,我这里的台达就是报这些故障,烦死了

网友H:
总结的很好,支持原创!

网友I:
原创的东西不多了,支持楼主

网友J:
好文章。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K(2012-06-25):
引用 网友H:
总结的很好,支持原创!

支持楼主,支持原创!

网友L:
很好,大力支持,多发这样的文章

网友M:
大力支持,支持原创,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向楼主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P(2012-09-03):
向楼主学习了,加油学习中!!!1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总结的很好,支持原创!

网友R(2012-10-19):
嗯,很不错的资料,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