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烧了,这是神马情况的说!!!

楼主(2012-05-24):
200PLC烧了,这是神马情况的说!!!

今天在一个群里看到一张图片,西门子200的PLC烧成了这样···这是什么情况的说!!!

下面进行有奖竞猜——这个PLC是怎么烧的?

再者进行反思:为什么会烧?

纯属个人观点:个人代替一些设备厂反思!在追求利益的同时,还是依然不要忘记行业安全标准!今晚几个同行兄弟在一起吃饭时聊到,现在的设备厂的老板太黑心···只要设备能卖出去,收到钱了管他那么多安全不安全!还有个兄弟说···他见过一个16A的空开下面带了十几个大电机,走的动力线、控制线——线径粗细没个标准···元件负载大小也没计算过,只要装上去 不报警 能运行就行了···管那么多个鸟叉!!!

下面就是见证,如下图:

网友A:
第一次见,真悲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真悲催。。。。。。

网友C:
第一次见,真悲催。。。。。这是从 PLC 处开始着火点的,是原装 SIEMENS 的吗???

网友D:
真是惨不忍睹,像是输出继电器引起的。。。

网友E:
也有可能接线端子虚接或者有毛刺造成电流持续过大甚至短路引起的线缆发热最后造成火灾。

网友F:
烧的这么狠,这是神马情况,一点保护都没有。

网友G:
烧到这种情况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烧到这种情况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这个谁要是能修,谁就是牛X的

网友I:
第一次看到烧到这样惨不忍睹 怎么连个保护也没有吗。。。。。。

网友J:
烧到这种情况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网友K:
PLC本身是不会烧成这样的,可能是遇到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了

网友L:
看上去是从PLC的电源板烧起的。我公司现在用的s7-200的继电器老是烧坏触点,看来西门子的也不行了。

网友M:
无良的老板们啊,什么时候考虑考虑良心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K:
PLC本身是不会烧成这样的,可能是遇到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了

支持。。。。。。。。

网友O:
没有按规定接线,plc的电流才多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没有按规定接线,plc的电流才多大

又没保护。

网友Q:
是不是外界因素造成的, 不可能是"自燃"吧

网友R:
从PLC表面看,以通讯口处烧的最为惨烈,电源板在最底层而且原件都集中在右侧,莫名其妙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F:
烧的这么狠,这是神马情况,一点保护都没有。

网友T:
这下可长见识了,只是故意用火烧的吧。

网友U:
像是从输出端子烧的,可能是负载太重,保护又没做好才烧成这样子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J:
烧到这种情况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网友W:
看了图片

在COM端L+最悲催!

输入端面目全非!  输出端还留下个全尸!

分享下可能是24-或者24+在经过24的开关电源后。

跟22V的L+端碰到一起!导致输入端,光电开关,集体被220V秒杀!不知道楼主光电开关怎么样?

死相最惨!

默哀

阿门!

网友X:
N线断了其它地方有电在在零线上了

网友Y:
PLC电源应该和220电接在一起了,开关电源、传感器、负载应该都少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J:烧到这种情况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烧到这种程度,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了,呵呵。。

网友Z:
骇人听闻,前无古人。。。。。。。。眼泪象断线的风筝。。。。。

网友AA:
塑料不错,耐燃型的。。。。。。。。。。。

网友AB(2012-07-09):
烧鸟?,,,西门皮烧鸟?

热裂恭喜咧

不过,西门皮就算把G8烧秃鸟,也能再发育出1杆鸟,没准还发育2杆呢,~~~~~~~~~~~~~

网友AC:
少的这么严重,我见过一次三菱的PLC烧了,是因为继电器有极性,接线员不知道,也没检查,结果烧了。

网友AD:
已经面目全非了。。。好强大。。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少的这么严重,我见过一次三菱的PLC烧了,是因为继电器有极性,接线员不知道,也没检查,结果烧了。

继电器有极性?    继电器输出都是干接点吧

网友AF:
看上去是保护不力  和短路或过载  造成、少见

国外在电气的设计大多不敢马虎。通常实施会高一个标准

网友AG:
引用 网友X:
N线断了其它地方有电在在零线上了

觉得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加在PLC上电源电压升高所致。

网友AG:
曾经见过由于设计不当所致此类的惨象。

网友AH:
怎么烧的?

网友AI:
呵呵,不要瞎吵了,这是伍工做的系统烧的,申请西门子赔钱,最后西门子赔了3W的哦

西门子做了检测的

如果伍工的水平还会设计失误,呃,那我就该跳楼去了

网友AJ:
悲催哇

www.dl-winbest.cn

网友AK:
我被镇住了这次

网友AL:
肯定是那根线电流过大,长期运行导致发热量过大才烧成这样的

网友AM:
再次看到这个帖子;我分析应该是下面的设备起火,把PLC烧了;西门子的200应该还可以的,短路也不可能烧坏的;

要么就是PLC是220V供电,电源短路打火之类的;导致这样的后果;

网友AN:
西门子也不会永远不出问题,我曾遇到一个新的plc (晶体管输出的)内部输出管损坏,结果我拆开后重新换了一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