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系统如何使用龙门轴

楼主(2012-05-24):
PA系统的龙门轴应用中,分为主动轴和龙门轴(从动轴)。主动轴先回零,龙门轴后回零。

在进行回零操作之前,必须先进行龙门轴初始化。在PA系统标准的HMI界面中,按下设置->F8 龙门轴初始化,即激活龙门轴初始化,再按下“程序开始”启动初始化。

过程:

1、  主动轴先回零,直到找到Z脉冲(Marker

2、  龙门轴在主动轴的零点位置(Marker)向前移动RefPositionDistance参数指定的距离,寻找龙门轴的Z脉冲(Marker)。

3、  龙门轴在主动轴的零点位置(Marker)向后移动RefPositionDistance参数指定的距离,寻找龙门轴的Z脉冲(Marker)。即,龙门轴会在主动轴零点Marker位置向正负两个方向移动RefPostionDistance的距离去寻找Z脉冲。

4、  当龙门轴的Z脉冲找到后,龙门轴的位置被重置,主动轴和龙门轴零点位置的偏差值会写入RefPostionValue(龙门轴)中。如果找不到,龙门轴初始化失败。没有值写入到 RefPostionValue中。

5、 主动轴标准回零过程继续进行。

龙门轴的RefPostionValue值表示的是龙门轴与主动轴零点Z脉冲之间的相对位置偏差。

RefPositionDistance = 0.5 * 龙门轴和主动轴零点Z脉冲位置偏差值(电机转一圈所走的距离)。

机床参数设置:

GantryAxisLetter

-          代表龙门轴的字母,注意不是在NCAddressFormat中的CharacterApplTab中设置的。

-          最多可以设置4个龙门轴

GantryCommandAxis

-          指定对应龙门轴的主动轴

-          第一个轴:0 第二个轴:1,依次类推

GantryLagDiff

-          指定对应龙门轴与其主动轴之间的最大的跟随误差

-          如果主动轴和龙门轴之间的偏差过大,超过该值,系统报伺服错

RefPositionDistance

-          回到零点Z脉冲位置后,再走的一段距离

-          龙门轴会在+ -两个方向走这段距离,去寻找它的Z脉冲位置

RefPositionValue

-          定义机床坐标系零点位置,可以不为零。

    -   对于龙门轴,该值表示主动轴何龙门轴零点Z脉冲位置的偏差值,在龙门轴初始化后自动写入,如果没有写入,则龙门轴初始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