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5-25):
丹佛斯变频器FC51的参数会自动改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什么参数,是给定参数还是状态参数,状态参数肯定会随着状态值的改变而改变啊,

网友B: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什么参数,是给定参数还是状态参数,状态参数肯定会随着状态值的改变而改变啊, 内容的回复:

正解!!!

楼主:
是电机的参数,显示过流报警,然后电机的电流,转速等参数就会变动与电机不符了.

网友C:
我公司有工程用变频器FC51,也有这现象,最后在模拟量控制线上加消磁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