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伺服屏蔽线的接法

楼主(2012-05-25):
请问各位大侠, 伺服马达的信号屏蔽线除了接地方, 还可以接DC24+还是DC24-.(这两个点我分不清是该接哪个)) 请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
屏蔽线接地,单端接地或者两端接地据情况而定

网友A:
那楼上的可以详细分析下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来定屏蔽线的接法吗?

网友B:
马达的屏蔽线要单点接地;
一般接驱动器这边,但是电机里面已经将屏蔽接了电机外壳,那么驱动器这边就别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