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定子好坏确认

楼主(2012-05-25):
请教

如何确定直线电机定子好坏,且两个不同的磁轨拼接在一起会对动子产生怎样的影响,请从原理上讲解

谢谢。

另弱弱的问下,波恩大侠呢?怎不见其身影。

网友A:
"如何确定直线电机定子好坏"

有的定子应该是磁铁,如果没磁性了,就是坏了.不过,也有定子本身无磁场的,这个好象就无所谓好\坏了.

且两个不同的磁轨拼接在一起会对动子产生怎样的影响,

什么地方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