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永磁同步电机连续烧变频器

楼主(2012-05-25):
我应用的行业是石油行业的采油,用在抽油机上的变频控制。
我用的是国产的某知名品牌变频器,vf控制模式,驱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带外置制动单元。现场倒发电挺厉害的。

现在,一个井上,660v的电源电压正常,现场连线出现两个变频器igbt模块爆了或者电容爆炸的现象,
而且,发现,制动单元没有损坏。
请问,各位,谁能说说这个现象啊,而且,这个永磁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

网友A:
电机在发电时变频器的母线电压升高,就会出现您说的现象

异步电动机也会出现您说的现象

楼主:
可是,这台应用中,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都正常,怎么变频器倒先炸了。

网友B:
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方式不一样的,有区别的,普通变频器不是能直接驱动永磁同步电机的你要确认选的变频器是不是能够驱动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C:
“我应用的行业是石油行业的采油,用在抽油机上的变频控制。我用的是国产的某知名品牌变频器,vf控制模式,驱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带外置制动单元。现场倒发电挺厉害的。”

1、抽油机运行时,由于电机不断处于周期性加、减速过程,加速时电动,减速时发电;

2、特别是加、减速瞬间功率很大,举例说电机的平均功率是10千瓦,那么加、减速瞬间的功率可能是20KW;

3、电机直接拖动时,你可以看到电流波动很大,电度表会正、反转,忽紧忽慢;

网友C:
4、你用变频器拖动电动机,首先阻断了电网与电机发电运行的通道;

5、你用制动电阻来消耗制动能量,这个电阻的功率要足够,如果功率不够,变频器就过压;

网友C:
6、如果你用的制动电阻功率足够大,虽然可以不过压,但是瞬间电流很大;

7、这就是你说的现场连续出现两个变频器igbt模块爆了或者电容爆炸的现象的原因;

网友C:
8、你用的是永磁同步机,不适合这个场合,因为运行中电机不断加、减速,而且过程的加、减速时间短,力矩大,很容易失步,造成更大的失步解裂电流,也是变频器爆IGBT的原因;

网友C:
9、我建议:

1)首先把电机换成异步电机,不要用同步电机;

2)把变频器撤掉,因为它的介入不仅不省电,而是造成更大的电力浪费;

3)用可定时间抽的办法,或多速电机的调速方法代替变频器的调速运行;

4)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继续听人建议你换变频器、换电机,我想你的公司该倒闭了!

网友C:
10、还有个建议:

1)首先对抽油机配平,配平后电机的功率、电流可以减下来;

2)配平不要采用横梁上配重块配平的方法,而是要采用旋转臂重块的配平方法,这样可以大大减轻电机的加、减速压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这台应用中,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都正常,怎么变频器倒先炸了。

1、制动电阻能一下子烧断吗?

2、当然是IGBT一下子烧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方式不一样的,有区别的,普通变频器不是能直接驱动永磁同步电机的你要确认选的变频器是不是能够驱动永磁同步电机

1、永磁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用的变频器是相同的;

2、只是永磁同步机负载力矩冲力过大时,会失步解裂,造成很大的冲击电流烧变频器;

3、抽油机不适合用同步机,因为抽油机加、减速过程冲击过大;

楼主:
谢谢刘志斌老师。你的回复让我很收益,谢谢

网友D:
变频器不能驱动永磁同步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