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变压器和变频器的好坏

楼主(2012-05-25):
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变压器和变频器的好坏,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

网友A:
这个要看工作原理了,变压器的测量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工作原理了,变压器的测量电阻就可以了!

具体一点,就是想单纯的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C:
1,如果只是单纯看好不好是可测量的,如要进行详细分拆 就有点难

2,变压器直接测量各线出头电阻,及对外壳有无短接

3,变频器,一般三相线在不通电时测量输入,输出电阻都是很大的且三相差不多,各相对外壳也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