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智能DP从站时,出现"由于组态不一致而无法创建系统数据"

楼主(2012-05-25):
1.当我在SIMATIC HW Config(硬件组态)画面组态CPU 315-2DP为DP从站,编译时出现"由于组态不一致而无法创建系统数据"错误,不知是怎么回事?

2.但我组态CPU 315-2DP为DP主站,可以通过编译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从站需要建立连接才行

网友B:
1 检查硬件的定货号是否与当前一致

2 检查配置参数是否没有,比如说没有插入信号模块

最有可能是组态参数不正确

网友C:
通过DP方式把315-2DP作为从站的时候,需要在从站的CPU的DP属性中--组态画面,配置好从站和主站的数据交换区。这样编译就不会有问题了。然后在主站的硬件中添加从站,编译就OK了

GOOD LU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