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25):
我在GT Designer3中添加了《时刻显示》,在GT Designer3中显示与电脑时间一致,但是在用GT Simulator3进行仿真时,GT Simulator3中的时间比电脑时间提前了一小时。(GOT10...Q系列) 比如我的电脑时间是08:00 而仿真就是09:00 但是更奇怪的是我将电脑时间调为07:00后仿真依旧是09:00。 本人刚学三菱,白菜一枚,真心郁闷,是我仿真软件的问题还是电脑系统问题(WIN7)?

网友A:
三菱的没用过,不熟悉,期待高手出现学习哈

网友B:
应该是你 模拟人机的系统时间不对,建议调整一下再试?!

网友C:
显示屏的时间是可以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