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佬做的 WINCCflexible 程序

楼主(2012-05-25):
       新到的设备用了 MP377,这几天下载了一个 WINCC flexible 2008 SP2 软件程序来学习,可是看看老外的 HMI 屏做得看上去怎么很简节,但又层次分明,能显示你想知道设备运行的各个状态的程序,特载图与大家分享,学习

     它们每个界面中间是操作,两边对应的显示各位数据

     像这个没有数据显示,看起来更是舒服

   这个是一个工艺曲线图,可以记录 20 个曲线图,但是我看了半天没有明白,这个曲线图是如何做 20 个记录的,每个记录数据是如何保存的,在哪,开始以为是在屏内,可是看不出保存数据是在哪呀?

     20个记录数据只是在参数 Vavue  中设置 值对应的 1-20 就行啦,那这个 Vavue 值是在哪?初学都请各位看看,操作手册没有提到这些点呀?

网友A:
看起来是很简单,不花哨!!

在属性中趋势中可以添加曲线,一般曲线保存在U盘或其它存储卡中,在触摸屏中可以读取,在电脑中装了软件也可以读取

Value值在文本列表中可以设置

网友B:
其实对操作者来说,越简单越好

网友C:
革命尚未完成 同志人须努力啊

网友D:
这个的确画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是很简单,不花哨!!在属性中趋势中可以添加曲线,一般曲线保存在U盘或其它存储卡中,在触摸屏中可以读取,在电脑中装了软件也可以读取Value值在文本列表中可以设置

      曲线是保存有 MP377 的CF 卡中吗,不是在 PLC 的程序中,可是我怎么看这里 20 个数据调用 的是同一个 DB 块中的同一个 BDW 1036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