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数组问题

楼主(2012-05-25):
刘工您好,遇到了新问题
用VB往卡里面写数组,但是下位机数组第0位总是写不进去,
函数如下:

Response = Space(256)

ResponseLength = 256

 Mywidth = Picture2.ScaleWidth

 Myheight = Picture2.ScaleHeight

    RC = DMCCommand(hDmc, "DA COLOR1【】;DM COLOR1【145】", Response, ResponseLength)

    RC = DMCCommand(hDmc, "DA SIZE【】;DM SIZE【2】", Response, ResponseLength)

    i = 0

    Data = ""

    Data1 = ""

    Data1 = str(Mywidth) + Chr$(13) + str(Myheight)

       For j = 0 To Mywidth - 1

        Data = LTrim(Data) + Chr$(13) + Trim(str(col_place(j, i)))

        Next j

     RC = DMCArrayDownload(hDmc, "SIZE", 0, 1, Data1, Len(Data1), BytesWritten)

    RC = DMCArrayDownload(hDmc, "COLOR1", 0, Mywidth, Data, Len(Data), BytesWritten)

         If RC = 0 Then

        MsgBox "Array downloaded successfully"

    End If
数组发送成功了,但是在Terminal里面查询 COLOR1【0】=0(实际上应该等于1)
数组里面的数全部后退了一位,也就是从COLOR1【1】开始记录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但是SIZE数组就正常,查询SIZI【0】得到的是正确的

网友A:
您的字符串DATA的构造有问题,在第一个数据前多了一个回车(CHR$(13)).